win7_64系统蓝屏

楼主(2021-03-05):
i34160,b85主板,8G内存,在前几天的一个下午,电脑关机后蓝屏死机,当时就直接按电源键几秒关机,第二天进系统一会儿后花屏死机,以前一直正常的,心想莫是系统坏了?还原GHOST备份后,重启电脑,又是蓝屏,便又重新安装GHOST雨林木风,风林火山,深度的各种系统试了个遍,都会花屏,要不就直接蓝屏,最后又进行了原版的win7进行SETUP安装,结果都一样,郁闷了,后来尝试把核显的驱动卸载了,这下解决了问题,不再花屏和死机了,心想莫是核显坏了?后来搞到一块AMD7700独显按上,同样的,有时候关机或者开机的时候还是会蓝屏一次,但是在使用中却可以一整天正常,内存代换过,硬盘在DOS下用MHDD扫过,无坏道,在win7里面也用Victoria扫过,正常。我这里竟然不能上传图片,那就手打开机或关机的蓝屏显示:

STOP:0X0000007E(0XC0000005,FFFFF8800062F34FD,FFFFF8800496A388,FFFFF88004969BF0)

在这里可以排除内存,硬盘,电源的问题了,我比较倾向于CPU,主板也有怀疑,大家给个思路,现在就是用这电脑发的贴,因为有时候开机和关机会蓝屏,所以才在这里咨询一下,就算蓝屏后重进系统就可以一整天,系统已经杀毒,无病毒,C盘空间50G,所有的应用软件放其它盘。

网友:
主板问题。

楼主:
也是怀疑,就是差CPU和主板没有换了。这电脑除了开关机有时候会蓝屏以外,正常使用。

网友A:
见过cpu坏了,但没死透,能进安全模式,但没几天,安全模式也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cpu坏了,但没死透,能进安全模式,但没几天,安全模式也呵呵了

所以上面我说主要怀疑CPU,还怀疑主板,不过我这电脑进了系统后就稳如泰山,安全模式其实应该是没有加载显卡驱动,所以一般都可以进

网友B:
B85的主板有独立显卡时不会启用显核的,BIOS自动屏蔽的
不知道你的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B85的主板有独立显卡时不会启用显核的,BIOS自动屏蔽的
不知道你的什么情况

我怀疑核显坏,所以又加了块独显,在上贴中已经详细描述了,但是加了独显还是和核显的时候情况一样,有时候开机或者关机会蓝屏,但是重启进入系统后稳如泰山.

网友C:
在抖音上看见一个维修高手修理的视频,故障基本和你一样,结果就是cpu独显的问题,这跟买彩票中大奖一样。你在BIOS里把核显屏蔽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核显坏,所以又加了块独显,在上贴中已经详细描述了,但是加了独显还是和核显的时候情况一样,有时 ...

多半主板问题,CPU可能性不大。你要判断的话先重装系统,排除掉驱动或者系统的故障。
4代的话你随便搞,我可以提供技术支持,随便拿去测出运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抖音上看见一个维修高手修理的视频,故障基本和你一样,结果就是cpu独显的问题,这跟买彩票中大奖一样。 ...

这个是自动屏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主板问题,CPU可能性不大。你要判断的话先重装系统,排除掉驱动或者系统的故障。
4代的话你随便搞, ...

谢谢,再次谢谢,,上面都说了,GHOET版的深度,雨林木风,风林火山,微软原版的ISO都SETUP过了,还有regedit注册表都看了,修改了,已经排除了软件问题,我是求证一下,看和我一样判断的人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主板问题,CPU可能性不大。你要判断的话先重装系统,排除掉驱动或者系统的故障。
4代的话你随便搞, ...

因为已经上了独显,那么核显就屏蔽了,所以只能是主板有点问题,但是不严重,谢谢你的思路,你的cpu真的很多,是不是搞维修的啊?你人不错,很好

网友D:
没有换个系统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换个系统试一试?

我一般看贴都很仔细,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电脑故障是主板问题的可能性最大,CPU故障的概率较小。

对,英雄所见略同,谢谢

网友F:
主板电容看看,有怀孕的也容易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核显坏,所以又加了块独显,在上贴中已经详细描述了,但是加了独显还是和核显的时候情况一样,有时 ...

进cmos把核显彻底关了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板电容看看,有怀孕的也容易这样

现在的主板基本都是固态的了,只有以前的主板才会用电解电容的,那种鼓包是非常的明显,电容鼓包引起的一般是重启,蓝屏的我没有看见过,谢谢你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cmos把核显彻底关了试试看

主板都是自动屏蔽了的,只要你插独显,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板都是自动屏蔽了的,只要你插独显,谢谢

非也,有的主板比较奇葩,未必成功自动屏蔽的,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也,有的主板比较奇葩,未必成功自动屏蔽的,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也好,也好,谢谢你的思路,其实我的这个核显应该也没有坏,因为进了系统他就稳如泰山,和用独显的情况一模一样,现在的情况就是,不管是独显或者是核显,开机或者关机的时候偶尔会蓝屏,一旦重启系统就稳如泰山。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主板基本都是固态的了,只有以前的主板才会用电解电容的,那种鼓包是非常的明显,电容鼓包引起的一 ...

以前见的不少电容有问题也会蓝屏

网友G:
USB3.0等驱动没有集成在镜像里。

遇到过很多次,无奈只能装WIN10。

有高手能集成USB3.0驱动到镜像。但是我们只能再等等,等集成USB3.0驱动的WIN7镜像出世。

INTER发布会说6代以后的芯片不再支持WIN7,其实就是一个芯片驱动问题,包括显卡驱动、USB驱动等。在以前的芯片装WIN7,就因为USB3.0驱动出现了很多问题。

网友H:
我之前系统也出现过花瓶,换显卡解决的问题,你的这个情况,有条件先换cpu,排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USB3.0等驱动没有集成在镜像里。

遇到过很多次,无奈只能装WIN10。

非要win7的话,用ps/2口的鼠标键盘,然后舍弃核显,来块亮机卡,这样没usb3.0也能凑合用,设备管理器里一堆感叹号❗

网友:
我也判断主板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所以上面我说主要怀疑CPU,还怀疑主板,不过我这电脑进了系统后就稳如泰山,安全模式其实应该是没有加载显 ...

这种错误一般两个原因:程序问题、内存问题。检查的方法:按F8进安全模式,看看是否还会蓝屏、花屏。如果出现就是硬件的问题。如果不出现就是软件方面的问题。有时候集显跟独显冲突,也有时候是系统带病毒,都会造成这个故障代码。

补充一下:机器的配置,安装win7没问题,不应该是usb3.0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错误一般两个原因:程序问题、内存问题。检查的方法:按F8进安全模式,看看是否还会蓝屏、花屏。如 ...

在安全模式和PE里面非常稳定,如果删除了核显驱动也非常稳定,发了这个帖以后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系统里面很多毒,在前几天杀毒以后,系统目前稳定了,不知道是不是病毒和木马引起的系统蓝屏,这个蓝屏真的很奇怪,它只是在开机或者关机的时候才会偶尔出现,尤其是刚安装系统完成重启进入系统到桌面之间的时候,很大的几率蓝屏,关机的时候也是这样。偶尔进桌面的时候还会花屏,就和显卡坏了缓存那样,有时候整屏花,有时候花屏幕下部1/4处,花屏的时候一定会死机。现在我安装了win7_32位系统,杀毒软件也由360全家桶换成了火绒,电脑目前正常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一连网病毒就会来,每次都是我以前下载的那几个游戏,现在我只要开机就进行杀毒,难道真的是木马也有了智能,它检测到了我联网,它就自动下载病毒?现在陷入了玩游戏就进病毒,然后杀毒,周而复始,好像是循环了,现在只能在玩游戏的时候就限制那个游戏进行连接网络,幸好火绒有这个功能,可以限制某个软件联网。你给的回答很靠谱,我接触电脑也20多年了,这个病毒的问题一下子没有想到,也没有遇见过,想不到是这样的表现,曾经的熊猫烧香也只是让电脑奇慢无比,蓝屏加花屏的却是第一次遇见,还有一点,我从英特尔官方网站直接下载了显卡和声卡的驱动,因为我发现驱动精灵或者鲁大师下载的驱动在我这里很大几率蓝屏。在此谢谢你提供的回答,虽然在我解决问题了以后才来,但是真的和我的推测差不多,病毒的危害不能忽视。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前几天已经查明是病毒引起的问题,真的很奇怪,我第一次遇见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之前系统也出现过花瓶,换显卡解决的问题,你的这个情况,有条件先换cpu,排除一下。

谢谢回复,发了这个贴以后,才发现是我的电脑中毒了,全家桶没有给我杀,或者杀而不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发了这个贴以后,才发现是我的电脑中毒了,全家桶没有给我杀,或者杀而不死。

     为嘛要装杀毒软件呢?都忘了还有杀毒软件存在。

网友J:
win7系统0X0000007E、0X0000008E这俩代码多是病毒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win7系统0X0000007E、0X0000008E这俩代码多是病毒造成的。

问题是全家桶杀了以后,系统显示无毒了,而且又安装过原版的win7或者GHOST的win7,均是开机和关机的时候蓝屏,直到我找到了英特尔官网的驱动和火绒才高枕无忧,现在不知道究竟是官网驱动还是火绒的功劳。系统在突然的一次关机蓝屏之前一直用的好好的,现在我不用全家桶了,全家桶不知不觉的陪了我很多年,从它还叫3721的时候我就用了的,说实话,全家桶真的很好用,主要是习惯了和它还是免费的。

网友K:
这玩意靠猜没用替换排除法 我更倾向于主板   cpu有问题一般会进系统之前蓝屏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玩意靠猜没用替换排除法 我更倾向于主板   cpu有问题一般会进系统之前蓝屏

你说的完全正确,知易行难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看,硬盘数据线是不是有问题,接触不良,氧化,或者里面断线还连着。我遇到过。只是换个新线比较妥当。:l ...

不错,很好的建议,不过我就在发帖后解决了问题,谢谢提供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吧好吧,是什么问题呢

原来是全家桶杀毒没有杀尽,病毒的原因,在我前面的回帖就说明了,

网友M:
会不会是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病毒,无处不在啊,我xp系统,可能不担心。攻击,就攻击新系统。。。

不见得吧?就算下载GHOST的系统都会带病毒的,我以前下载的win95,win98都自带病毒,这次我把它们都删除了,尤其单机游戏,很多上都带,还有一些破解版的软件,我这次用的是火绒,推荐你也用,不过没有全家桶的功能多,但是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M:
会不会是线的问题

谢谢提供思路,估计是这样吧?

网友(2021-04-17):
这个不好说的,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