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车机电流声

楼主(2021-03-05):
   改装了飞歌GS2导航,汽车原装喇叭,大黑DSP,现在开机后有电流声,滋滋的那种,就很烦,请教老师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换发电机碳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电源呢?

直接拆了CD插的车机呀

楼主:
才五、六年的车换碳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直流滤波器

好的我去了解一下,谢谢啦

网友C:
DSP容易引入干扰声.

网友:
学习了,我也正在考虑自己换车机,不知后果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P容易引入干扰声.

今天把DSP线重新插了一遍,确实管用,谢谢啦。

网友:
汽车的抗干扰是一既古老又很难解决的问题,如果随着油门加油频率增加,是发动机点火干扰。如果是不变可能是你用了不适用你的车的汽车影像,换个别的品牌。有的汽车音响天线部分有放大器,你换上的设备没有此功能。还有很多别的问题非常复杂。

网友:
我也感觉是电机的噪音,你试试不启动车有没有噪音。

网友:
高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