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ART1_printf函数部分for(s=buf;*s;s++)错误修改

楼主(2021-03-06):
跟着<STM32库开发实战指南>串口通信实例学习,USART1_printf函数部分for(s=buf;*s;s++)运行出现错误 usart1.c(194): error:  #513: a value of type "char"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const char *"翻译#513:不能将“char”类型的值赋给“const char*类型的实体”,这个错误怎么改,请教解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编译错误不是运行错误,buf不是字符串求组或字符指针,代码贴出来看看

谢谢,是编译错误不是运行错误,第一次遇到只知道有错误就不能烧录 对于buf示例是char buf[16];运行后错误更多就改为char bu;了。
/*
*函数名:USART1_printf
*描述  :格式化输出,类似于C库中的printf,但这里没有调用C库
*输入  :USARTx 串口通道,这里只用到了串口1,即USART1
*        -Data 要发送到串口的内容指针
*      :-...  其它参数
*输出  :无
*返回  :无
*调用  :外部调用USART1_printf(USART1,"\r\n this is a  demo \r\n");
*                             USART1_printf(USART1,"\r\n %d \r\n",i);
*                             USART1_printf(USART1,"\r\n %s \r\n",j);
*/
void USART1_printf(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Data,...)
{
        const char *s;
        int d;
        char buf;
        va_list ap;
        va_start(ap,Data);
          while(*Data !=0)  //判断是否到达字符串结束符
                {
                        if(*Data==0x5c)  // '\'
                        {
                                switch( *++Data)
                                {
                                        case 'r':     //回车符
                                                   USART_SendData(USARTx,0x0d);
                                             Data ++;
                                                         break;
                                        case 'n':     //换行符
                                                   USART_SendData(USARTx,0x0a);
                                             Data ++;
                                                         break;
                                        default:
                                             Data ++;
                                                         break;
                                }
                        }
                        else if(*Data=='%')
                        {
                                switch( *++Data)
                                {
                                        case 's':     //字符串
                                                   s=va_arg(ap,const char *);
                                        for(;*s ;s++)
                                        {
                                         USART_SendData(USARTx,*s);
                                                whil(USART_GatFlagStatus(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
                                             Data ++;
                                                         break;
                                        case 'd':     //十进制
                                                   d =va_arg(ap,int);
                                             intoa(d,buf,10);
                                        for(s=buf;*s;s++)
                                        {
                                         USART_SendData(USARTx,*s);
                                                whil(USART_GatFlagStatus(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
                                             Data ++;
                                                         break;
                                        default:
                                                                                        Data ++;
                                                                break;
                                      }
                                        }
                                /* end of else if */
                                else  USART_SendData(USARTx,*Data++);
                                whil(USART_GatFlagStatus(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

                }

网友B:
你看前面的定义
        const char *s;
        char buf;

变量s是个指针,它指向常量字符(实际是8位的int)
而buf是个字符变量

2者性质不同,当然不能把buf直接赋值给s,  给s赋值需要一个地址,不是变量的值, 所以应该是s=&buf;

for(s=buf;*s;s++) 循环体的意思是把buf开始的字符串一个个发送出来,直到碰到0为止, 但是buf前面定义的是单个字符(不是字符串), 这个????

网友C:
是不是强制转一下:
const char*  s = (const char *)buf;
或把  const char* s;
改成  char* 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强制转一下:
const char*  s = (const char *)buf;
或把  const char* s;

如果是char buff[10], 可以直接赋值,这个例子,赋值时可以不类型转换(当然转换也不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前面的定义
        const char *s;
        char buf;

谢谢指教,STM32串口通信的USART1_printf函数等,没有c51那种底层驱动编写好理解,也没有前面示例,结构体函数等设置理解为像c51那种底层驱动编写好的函数把参数设定好用就行了也好理解。
char buf;..... for(s=buf;*s;s++) 部分修改为 char buf[16];..... for(s=buf;*s;s++) 或者char buf;..... for(s=&buf;*s;s++)都是出现3个可能是运行错误,改为 char buf;..... for(s=buf;*s;s++) 或 char buf[16];..... for(s=&buf;*s;s++) 都是出现1个可能是运行错误,警示基本是8个没有变化。因为有错误就没有输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buf示例是char buf[16];运行后错误更多就改为char buf了
改之前是什么错误?

都没有出现x的错误,可能是运行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强制转一下:
const char*  s = (const char *)buf;
或把  const char* s;

谢谢指教,把  const char* s;改成  char* s;错误还是有。
强制转一下:const char*  s = (const char *)buf;
                                        for(s=buf;*s;s++)
还是1个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STM32串口通信的USART1_printf函数等,没有c51那种底层驱动编写好理解,也没有前面示例,结构 ...

贴个原始的函数把, 不能自己改来该去的拿出来

再确保输入没有错误的情况下,再根据错误信息逐个排除,而不能私自改变原函数的功能, 比如不能把char buff[16]随意改成char buff, 一个是字节数组变量,一个是单字节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个原始的函数把, 不能自己改来该去的拿出来

再确保输入没有错误的情况下,再根据错误信息逐个排 ...

谢谢,您看是不是<STM32库开发实战指南>串口通信实例贴出来,我做的文件在附件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看是不是串口通信实例贴出来,我做的文件在附件谢谢。

学单片机要耐心啊, 学习别人的程序,拼写正确是第一步,出现提示各种未定义“declared implicitly”,为啥不先检查下?  (英文不大好?)

while你还写成whil,  前面已经有人给你指出过,
USART_GetFlagStatus写成USART_GatFlagStatus,
把 itoa(d,buf,10)写成 intoa(d,buf,10);

改后的usart1.c和usart1.h,  在我这里编译0错误0警告,至于程序能否正常运行就不知道了, 以后自己检查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没有出现x的错误,可能是运行错误。

你把build output 的错误信息,都粘贴的到帖子 里,看看哪些是警告waring,哪个是错误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信息提示明明是1个错误8个警告,往上拉一下看看完整的编译错误信息

在调整看结果,所以错误数在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好多拼写错误你都没检查出来, .h文件也没加进去,前面基础都还没搞懂啊

学单片机要耐心啊, 学 ...

谢谢指教,做c51示例书本有示例电子文件有自己往上码的也有直接粘贴过来运行的 也有拼写错误运行后有提示修改顺利,STM32串口通信开始有十多个标点符号全角错误修改,英文基本文盲,对于拼写错误运行提示还是没看懂 ,准备这段时间跟着示例做注重学习基础部分,再次感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build output 的错误信息,都粘贴的到帖子 里,看看哪些是警告waring,哪个是错误error

谢谢,问题不少,应该是iffi123老师提出的拼写错误和.h文件也没加的原因,刚刚学习比葫芦画瓢也没做好
*** Using Compiler 'V5.06 update 1 (build 61)', folder: 'C:\Program Files (x86)\keil\Keil_v5\ARM\ARMCC\Bin'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usart1.c...
usart1.c(187): warning:  #223-D: function "whil" declared implicitly
                                                  whil(USART_GatFlagStatus(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usart1.c(187): warning:  #223-D: function "USART_GatFlagStatus" declared implicitly
                                                  whil(USART_GatFlagStatus(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usart1.c(193): warning:  #223-D: function "intoa" declared implicitly
                                               intoa(d,buf,10);
usart1.c(196): error:  #513: a value of type "char (*)[16]"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const char *"
                                          for(s=&buf;*s;s++)
usart1.c(199): warning:  #223-D: function "whil" declared implicitly
                                                  whil(USART_GatFlagStatus(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usart1.c(199): warning:  #223-D: function "USART_GatFlagStatus" declared implicitly
                                                  whil(USART_GatFlagStatus(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usart1.c(210): warning:  #223-D: function "whil" declared implicitly
                                  whil(USART_GatFlagStatus(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usart1.c(210): warning:  #223-D: function "USART_GatFlagStatus" declared implicitly
                                  whil(USART_GatFlagStatus(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usart1.c(97): warning:  #177-D: function "itoa"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static char *itoa(int value,char *string,int radix )
usart1.c: 8 warnings, 1 error
"..\usart1.axf" - 1 Error(s), 8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不少,应该是iffi123老师提出的拼写错误和.h文件也没加的原因,刚刚学习比葫芦画瓢也没做好:ha ...

错误太多了

比如 while(     怎么成了  whil(
while(USART_GatFlagStatusGetFlagStatus(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很多错误的时候,先从第一行开始改,先不要改下面的,除非你很明白。

有时候,下面的错误是上面那行错误导致的。

这源代码怎么会这样

先把我写成红色的改掉

intoa(d,buf,10);改成   itoa(d,buf,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误太多了

比如 while(     怎么成了  whil(

谢谢指教,原来c51对着示例编程或者把示例给的电子版编程拷贝到软件也会出现警告或者下载不能正常运行,对STM32串口通信编程对警告提示忽略了 已经修改没有错误和警告了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教,usart1.h文件已经增加了头文件,拼写错误已经修改,我把<STM32库开发实战指南>串口通信实例是打印出来对着码上去的,字小没带花镜,前面s就看做a码上去,净是些低级错误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