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送来一台日立VT-637E录像机查不到相关资料

楼主(2021-03-06):
朋友送来一台日立VT-637E家用录像机,通电后 显示屏一直闪烁,不能加载录像带,估计是电源部分有故障。因为没有图纸资料,上网也查不到该型号和相关资料。哪位朋友如果能够提供图纸及维修资料,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后荧光屏字符闪烁是没有开机,应检查开机按钮是否氧化失效所致。录像机电源的故障率非常低,特别是荧光 ...

打开电源开关也是一直闪烁。并且插入磁带也没动作。

网友(2021-07-07):
有机器内部照片吗? 我这里有747的图纸   不知是否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电源开关也是一直闪烁。并且插入磁带也没动作。

先检查一下电源部分电解电容是否漏液,电路板是否腐蚀等等。

网友(2022-07-13):
日立VT-637E录像机是成都锦江电机厂组装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