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L胆耳放,调节音量大小时候功放有直流输出,耳机保护动作,不调节音量正常,求大神

楼主(2021-03-06):
制作了个OCL胆耳放,不调节音量电位器目前一切正常,之前调试的时候没有调节过音量电位器,都在电位器中点放着,现在各项都调试好后,调节了下电位器音量,在调的过程中,中心点有直流波动,导致耳放保护动作。音量最小调的时候,耳放继电器动作然后吸合,动作吸合反复,音量再往大调节时候这个调节过程中还有点交流声,耳放输出也有直流,继电器也有时候反复动作,请问大神这是咋回事啊,怎么解决?

网友A:
没烧耳机就偷着乐吧,这种电路大部分都是存在于纸上,没有什么实做价值,配对输出管要求非常严格,调整工作点也很费事,折腾到头可能还不如简单的牛出单端的效果。

网友:
目测是自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烧耳机就偷着乐吧,这种电路大部分都是存在于纸上,没有什么实做价值,配对输出管要求非常严格,调整工作 ...

ocl都有成品机的呀,配对啥的这些已经弄完了,现在就单这个问题是啥原因呀,自激咋处理下哈

网友B:
感觉是直流反馈回路的那个积分器的时间常数过大导致的动作迟缓,把OPA2134的积分电容或电阻换小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直流反馈回路的那个积分器的时间常数过大导致的动作迟缓,把OPA2134的积分电容或电阻换小一点试试。

你说是那个直流伺服运放的电阻电容吗?

网友C:
楼主可以采取以下两项措施试试:
        一是在音量电位器与电子管栅极输入端之间加隔直电容,容量用0.01~0.047uF;
        二是减小电压放大器与功率放大器之间耦合电容的容量,用0.022~0.047即可。

网友:
用这种方法取得正负电源稳定性不会好,可能和这个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采取以下两项措施试试:
        一是在音量电位器与电子管栅极输入端之间加隔直电容,容量用0. ...

试了还是不行,我把伺服耳机保护都甩开都不接,直接量功放输出,调节音量发现输出不稳定,直流漂移很大几百毫伏到1-2V,但是旋到中间固定一个地方不调节,直流能到几十毫伏,这咋还不让人调音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采取以下两项措施试试:
        一是在音量电位器与电子管栅极输入端之间加隔直电容,容量用0. ...

我把负反馈拆掉,上述的现象就没有了,音量调节都正常了,就是交流声有点大,难道是不接负反馈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负反馈拆掉,上述的现象就没有了,音量调节都正常了,就是交流声有点大,难道是不接负反馈了?

在每个功率管的阴极都单独 串接一个10欧 、1W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每个功率管的阴极都单独 串接一个10欧 、1W的电阻。

之前用的固定偏压交流声太大,换了现在用的自偏压,这个作者提供了好几种偏压玩法 ,自偏压就不用串了吧,我又把负反馈电阻换成了电位器,15k干到了20k还是一样,好像跟负反馈电阻没关系,音量调最大和调最小保护继电器还是吧嗒吧嗒的,测左右声道输出直流波动很大几毫伏跳变到2-3V所以保护动作,把音量调节在中间固定不动了,在量输出,都在1-6mv波动,接上音源听音效果不错,细节到位,再者就是把负反馈的线拆了,这时候无论怎么调节音量都正常听,就是交流声有些大。这到底是啥原因哈。

网友E:
输入电位器和第一级的栅极加一个耦合电容马上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电位器和第一级的栅极加一个耦合电容马上消除

现在换上了,咋还是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换上了,咋还是不行

不可能吧?这样的话电位器和后面已经隔离了不可能受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可能吧?这样的话电位器和后面已经隔离了不可能受影响了

是的,奇怪的是我把负反馈线挑开,输入无论无论加不加电容都不影响,调节音量很正常。负反馈线焊上,调节音量大和小,输出就有直流了,直流伺服感觉不起作用了,量输出直流几豪伏到几伏跳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是那个直流伺服运放的电阻电容吗?

是的,这个电路的输出级直流工作点是靠运算放大器建立的。如果更换RC后仍然不奏效,可考虑更换开环增益更大的运算放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奇怪的是我把负反馈线挑开,输入无论无论加不加电容都不影响,调节音量很正常。负反馈线焊上,调节 ...

有可能是超低频自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