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级机,接上反馈电容就没有输出,何故?

楼主(2021-03-06):
这机原来无声,疑电容漏电,全换新,还无声。先断开前后管的偶合电容,给输出管信号,有声。接入输上下偶合电容又无声。最后又断开1u的反馈电容,在机的输入端输入也有声音了(虽然失真)。但接入反馈电容又没声了。

网友:
3脚的栅极电阻哪去了?

网友:
哪里找来的电路。6N3屏极电阻820K?次级没有栅极电阻

楼主:
白师傅指出的兩处我错漏了,重新更正。

楼主:
图是据实物画的。

网友:
1UF这么大的反馈电容经过10K电阻和2K阴极电阻直接入地了还哪里来的声音啊!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换成0.01UF就好了或是10K电阻变成100K

楼主:
现在好了,元件值还是用原来数值。

楼主:
修好了,元件数值还是原来的。现把正常后的静态电压测出来,有需要可参考。

网友:
图片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