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造一下功放有蓝牙音频接收功能和电脑配合如何

楼主(2021-03-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楼主播放的是无损文件,通过蓝牙以后还可无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播放质量跟传输方式没什么太大关系!

那么中波与超短波广播的音质区别也应该也不大了?

网友:
理论上,蓝牙4.2以后,可以做到无损传输,不过这个无损也是相对而言,毕竟是被限制的传输方式,怎么整,比有线还是要差。
笔记本的话,一般都有蓝牙发射芯片;
台式机,再加上蓝牙发射,还不如单独搞一块声卡,不用经常插拔哦。

就无损无线方式而言,蓝牙接收端,使用SCR8645以上的芯片,做到无损不难,但是前端的也得要匹配……

网友:
可以用usb蓝牙.

网友:
不建议用任何无线方式传输无损音乐,用继电器方式比较好。

网友:
我现在用这两个,一个5.0的小板子接收,一个类似U盘的这个5.0的发射(这个发射接收两用,用它的发射功能),都是5伏充电头供电。先给接收供电,后给发射供电,就自动连接了,很方便,很便宜。这类的我买过多种了,觉得这两个最好使。

网友:
注意:U盘这样的蓝牙附件,淘宝上有很多种,我买过3种,另外两种不好使,只有图片上这种好使,按钮是小三角状的,要注意辨别。

网友:
上次买了个挺好用的!  电脑直接买个蓝牙发射器  好像有驱动! 在电脑上装好驱动!然后给手机一样的 配对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