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尼电路”原文

楼主(2021-03-06):
班尼电路源自于本·汤格(Ben H.Tongue)先生一文中所提到,原网站已关闭,这是克隆网站的链接地址;
http://kearman.com/bentongue/xtalset/1nlxtlsd/1nlxtlsd.html

这是与班尼电路相关的原文

谷歌浏览器所翻译的班尼电路相关内容

楼主:
其实说的也没有那么复杂,文中带下划线才是班尼电路解释的重点;
为了在中等和高信号电平下实现最佳选择性并最大程度降低音频失真,二极管上的DC负载电阻应与AC音频负载相同。
意思有两点;
1.当接收信号从弱变为中强时,矿机的选择性会变差,同时音频会失真,加了班尼电路会缓解缺陷
2.班尼电路中电阻选取原则,选取电阻的大小要等于矿机负载的阻抗

网友:
Benny电路的设计思路巧妙,而且简单易行不复杂,这篇文章的解释也非常到位。阻抗匹配是各种PN结收音机的关键因素之一。多谢楼主提供原文。

网友:
班尼电路源自于本·汤格(Ben H.Tongue)先生一文中所提到,原网站已关闭,这是克隆网站的链接地址;
http://kearman.com/bentongue/xtalset/1nlxtlsd/1nlxtlsd.html

这是与班尼电路相关的原文

Google Chrome自动翻译原文参考

水晶收音机:更好的灵敏度,选择性和音量;

水晶收音机:更好的灵敏度,选择性和音量;

水晶收音机:更好的灵敏度,选择性和音量;

水晶收音机:更好的灵敏度,选择性和音量;

水晶收音机:更好的灵敏度,选择性和音量;

水晶收音机:更好的灵敏度,选择性和音量;

水晶收音机:更好的灵敏度,选择性和音量;

水晶收音机:更好的灵敏度,选择性和音量;

网友A:
矿机匹配的难点就是检波器的内阻和效率随电压的变化而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机匹配的难点就是检波器的内阻和效率随电压的变化而变化

只要关注弱信号匹配就可以了,变为中强信号后也无所谓效率,因为音量已经足够我们收听

网友B:
我所理解的班尼电路主要有以下几个特性:它能够使检波二极管的直流负载电阻有可能调整到等于交流负载电阻;可以改善选择性;班尼电路对弱信号提升明显,对强信号有所衰减,简而言之就是它具有一定的自动增益控制。在强信号电压下它还可以改善音质。班尼电路主要应用于为高Rd检波管设计的电路。

网友A:
有示波器的可以做下试验,用示波器观察接不接班尼音频的变化,强,中等,弱倍号都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所理解的班尼电路主要有以下几个特性:它能够使检波二极管的直流负载电阻有可能调整到等于交流负载电阻;可 ...

老师高论,说的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的可以做下试验,用示波器观察接不接班尼音频的变化,强,中等,弱倍号都测试一下

有闯进,怀疑大师有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闯进,怀疑大师有错

我的分析:
常用检波器在输入电压200mv下时效率变化大,班尼电路对200mv以直下电路有效,特别强的信号有于检波效率高作用不大。强信号要用更低的负载阻抗获得,模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26460&extra=
矿机的负载率分两次转换,
一,负载和空载阻抗功率分配,RP/(R+RP)
二,检波器不同输入电压下的检波效率,信号强时效率接近100%,主要体现在“一”,但信号较弱时,主要体现在“二”提高输入电压而提高检波效率
班尼电路主要体现在“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分析:
常用检波器在输入电压200mv下时效率变化大,班尼电路对200mv以直下电路有效,特别强的信号 ...

在实际应用中,班尼电路对改善选择性和音频失真还是有的,但也别指望能够达到双调谐的效果,毕竟单个谐振回路的矩形系数是很大的。
还有译文中没有提到班尼电路与效率之间的关系

网友(2023-02-21):
学习了,正在查询相关资料

网友C(2023-05-31):
班尼电路是控制流过二极管的直流电流。当接收中强台时,增大班尼电阻。使流过二极管的直流电流减小,rd值变大,LC回路的负载增高Q值增加。选择性变好。

班尼电路是牺牲二极管儿的工作效率换取lc的Q增加来换取选择性的提高。

班尼电路中的二极管儿的工作效率是非常低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班尼电路是控制流过二极管的直流电流。当接收中强台时,增大班尼电阻。使流过二极管的直流电流减小,rd值变 ...

效率低
老师这么一讲,迷糊了,那这个“班尼”究竟要不要窜在矿石机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效率低
老师这么一讲,迷糊了,那这个“班尼”究竟要不要窜在矿石机了呢?

要啊,班尼电路可以控制二极管的rd值,

网友(2023-12-11):
引用 网友B:
我所理解的班尼电路主要有以下几个特性:它能够使检波二极管的直流负载电阻有可能调整到等于交流负载电阻;可 ...

学习啦~

网友:
最近玩矿机,专门网络搜索电路解释,原来就在这里!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