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PL-221Z唱机消除交流噪音

楼主(2021-03-06):
前段搞了一台先锋电唱机,买了几张12寸黑胶唱片,自己配了个12V电源,带phono接口的功放,接上后交流声很明显。按百度上简单的提示,电源负极接上功放的机壳,噪音消除了。唱机、喇叭都是配的先锋的。黑胶效果超出预期,享受中...

网友:
贺楼主得宝。玩的高兴最好。

网友A:
楼主谈谈黑胶和薄膜的听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谈谈黑胶和薄膜的听感?

感受很肤浅,因为没真正玩过薄膜,最近闲暇才搞的黑胶。黑胶唱片在同一台先锋1510功放和CD对比,至少能达到八成效果。不对比感到很完美,除了盘不太干净有点轻微的啪啪声。原本计划找感觉,对音质没报太大期望,但现在看来,对我的木耳朵,这个可以用来欣赏音乐了。二手的12寸也不贵,一般15-50元的就不错了,可以承受。

网友:
除了盘不太干净有点轻微的啪啪声

那种啪啪声大多是静电造成的,通过水洗大法除尘消静电可以消除啪啪声。(黑胶的硬伤也可以带来不良听感)

网友B:
有一台先锋PL-221Z唱机,但皮带老化了,一段段橡皮泥,能给个唱机皮带规格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台先锋PL-221Z唱机,但皮带老化了,一段段橡皮泥,能给个唱机皮带规格吗?谢谢!

没有具体规格。淘宝上搜  黑胶唱机扁皮带,给商家报一下机子型号,应该能搞定

网友:
底盘接地就能解决

网友:
以前用过,唱头消耗很快,都不怎么再听了

网友(2021-07-14):
引用 网友B:
有一台先锋PL-221Z唱机,但皮带老化了,一段段橡皮泥,能给个唱机皮带规格吗?谢谢!

4mmⅹ270~280mm(对折)

网友:
正确做法,打开底盖,从金属板上引出一条独立引线接在功放phono端旁的专用地线压片上

网友(2024-10-10):
刚买了一台二手机,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