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开机就停在LOGO动了!晕!

楼主(2021-03-06):
各位高手,我车上是索菱的一体机,是Wince系统,好久不听歌了,只是倒车影像在用,今天开机就停在Logo上不动了,晕!Reset按了,就关机了。再开机,还停在Logo,不动。是不是要刷机?客服联系不上,原来的商家也不在了。咋办呀?

网友A:
USB接口等上面的设备先拔掉
如果还是无法正常使用的话,多半字库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等上面的设备先拔掉
如果还是无法正常使用的话,多半字库出问题了

外接的卡都拔了,usb也没接啥,还是启动不了!

网友:
程序问题,要刷机了。GpS之家网站上有刷机教程,要知道你的机器是什么方案,远峰?美赛达?

网友B:
提供品牌型号给你找找看 wince可是老物件了  以前用过飞歌  现在都是掌讯 安卓导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品牌型号给你找找看 wince可是老物件了  以前用过飞歌  现在都是掌讯 安卓导航

真的太感谢了!

网友C:
机器太老了,估计该升级换代了。

网友D:
卡logo很多是主板焊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logo很多是主板焊接的问题

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太老了,估计该升级换代了。

是的老了,感觉没必要升级,只要能稳定使用就行。

网友(2021-07-27):
这个肯定要刷机了,最好把主板上的内存升级一下,这样运行起来才更流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