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6060这个开关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1-03-07):
看不到照片,把英文名称写出来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我就说嘛在录音机放音时拨动这个开关没有任何作用。

这个开关是在交流偏磁的录音机上采用的,改变偏磁的频率,以免发生啸叫。

网友B:
差频消除,录AM电台时,可以避开干扰。

网友:
收音机吗?是不是中频带宽选择开关?

网友:
一般收录机都有3挡差频消除选择开关,可以改变振荡频率,避免其高次谐波与广播信号产生的差频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频消除,录AM电台时,可以避开干扰。

说得对,只有在录用的时候有作用。

网友:
SHARP6060 这收录机音质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