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三和YX360TRF扩展一个10K欧姆档

楼主(2021-03-07):
三和YX360TRF万用表本身有100K欧姆档,但不是采用高压电池设计的,对于喜欢采用高压高阻指针表的操作者,有些测试就不太方便。

笔者三十年前买过一款国产MF96VP的指针表,具有10K档(15伏电池)、100K(30伏电池),那是一款性能很好的表,只是价格贵,真正使用的人并不多。记得1990年左右的市场价就是四百多元,MF96VP我用了十几年,由于表头磁钢锈蚀最后报废,后来买了一块二手。

国内好的指针表不多,现在完全买不到国产合格的指针表了!小日本有些指针表,比起国产要强,但是价格相对要贵。几年前买来三和YX360TRF指针表,体积比较小,表头不错,根据万用表欧姆档原理,外部增加了一组24伏电池、再加上一个限流的电阻(等效为欧姆档的中心值),做成可拆卸的,使用时,检验东东连接起来,万用表至于1K档,就成了10K档,由于测试电压比较高,适合用来完成一些需要的功能。

网友:
前辈思路很厉害
谢谢分享
我也在表笔前做过可拆卸式的附件,
1、不破坏原表
2、不易忘记去掉后再去测其它(安全

这样保留原R100K(3V、1.5微安吧,这个也很厉害)
新增24V档电流也不是太微小
很实用

网友:
前辈的MF96V
我当年放学后经常走到南京东路大庆电器行的柜台里看看MF96, 心想让我用一次也好

网友:
没想到MF96还是30V的
可后出的MF47都改成9V, 厂家根本不替使用者考虑(只是与时俱进15V电池停产了),可粉丝们还当9V是神表,常用来数落数表

网友:
思路非常好, 可以推广到其它表

网友A:
请问这个表是外磁表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表是外磁表头吗。

你问的哪块万用表,MF96VP是一个傻大憨,好像是外磁,那个三和的是吊丝表头。

网友A:
三和多少钱买的,精度好不。

网友:
我一直喜欢小巧的,90年在新单位看到一位日本人有块表,体积比30还小巧,也是外磁的, 刀位板是陶瓷板。
50微安,20K/V。马上用不喜欢的MF35与他交换。到手这表没有R10K档,但这50微安插孔上方有空位(有金属座只是面板封了)。
那就利用1K档位加串12V小电池(当年嫌12V贵,就用8节纽扣电池,其实内部就是8节纽扣)再加R1K档的3V,串个电阻就是R10K档,电流50微安,电压15V,刻度就是R1K档乘10。电池放在那个小白盒里。

网友:
记得R100K档是3V 1.5uA   如在24V里多加2--3片纽扣,用R100K档位,应该就是R1000K档位。
最牛的指针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和多少钱买的,精度好不。

我2010年买过一块,价格低于200元,稍后自己退休给别人了,两年前又买一块,花了270元,十年的时间“增值”70元。八年前买过一款福禄克115C,价格低于800元,现在市场标价超过1000元,“增值”更多!

这位朋友从网上搜一搜就可以弄清价格。至于你问的精度,公开卖的东东,都可以从网上找到依据,至于不同网站的一些评测,与评测者个人的技术素养有关,可信度需要靠原始资料,并用严谨的方法去确认。

这个YX360TRF万用表,个人觉得有以下几个特点:小巧,稍大一点的荷包可以装进去,便于携带;外壳设计多了一个盖子,不用了表笔也收纳在盒子里扣起来,利于保管;要用的时候就支撑起来。这种设计的表很少,比较人性化。不过也也有一些不足,因为表盘不大,加上刻度较多,读取结果时对年轻人没有问题。

我在外部利用一根笔筒加以修改,增加了一个高阻测试档,使用时将万用表的旋钮置于1K档,调零之后就可以操作了。该表使用的是3伏电池,欧姆档的中心值为20,X1档位20欧姆........X1K档为20K,根据万用表欧姆档的原理,如果只是增加附件扩展万用表的欧姆档量程,比方说由原来的X1K档扩展到10K档,将测试电压提高到原来1K档的10倍,即30伏就可以了,此时中心值等效为200K,测试电流最大还是1k档的150微安。外接采用两节12伏的电池,加上万用表内部的电池,电压在27伏,也许少了一点,通过调零电位器可以调零到位,实际操作时如果无法调零到位,可增加一节3伏的纽扣电池就行。一些没有高压电池欧姆档的万用表,按照上述原理也可以变通。

增加这个附件之后,该档就就成了中心值200K,测试电流150微安,测试电压30伏的欧姆档了。这对于没有高压电池高阻档的指针表,是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也不需要动原来的万用表。

仔细看表盘,还有一条LV刻度,与其他的刻度数值增加的方向相反,实际是欧姆档测试使对应的元件两端电压,1K档为3伏、新增的10K档为30伏,测试二极管、稳压管时,我们可以方便的读出器件的两端电压值(稳压值、正向导通电压值.....),注意会有一些误差,作为万用表估测元件就可以了。

上述的三和表,感觉表盘刻度太多,也许是年龄大眼睛不好使,只是本人一直以来不喜欢刻度弄得花花绿绿的产品,我有一款三和万用表AU-31,换挡可以自动,采用了电子电路,表盘就非常简洁,读数方便。

网友:
三和yx360trf的早期版本yx360tr,跟现在版本的pcb开关不同,也是采用陶瓷开关的,我手头有一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5379&mobile=2

只能说,指针表因为成本、市场的关系,制作质量(物料投入)下降在所难免。

网友:
现在用锂电池组个高压电池易如反掌,我买车钥匙电池,十块五包邮25个2016电池,10个电池才不到5块钱。

网友:
360这个表挺好用的,我的已经快20年了

网友:
楼主加的高压档是30V,多了测稳压管等功能。

但因为电压过高,会造成MOS管栅极损坏,使用该高压档时,需禁止测MOS管的GS极。

网友:
这个14KV  正向压降大了,实际使用会烫手

楼上老师提醒的对, 电压高了电流控制不当,
我在做上面玩具测试时:
一个16V2200微法引脚处漏液,一个820微法2.5V固态电解揭穿。同时测多个就坏这二个,说明有危险。
高电压有时是必要的,必须按条件使用,不能乱用(记得过去指针表的说明书,对R10K和R100欧档都有警示)
高电压有些场合确实有用必要,个人感觉测稳压管也就区别个大概,与实际值差的远。
我就是在做上面玩具想兼顾测出接近稳压实际值,再用它估测电解漏电流时打坏电解。

楼主老师这款三和是抗摔型的表,是三和的特色,
它的R100K档是3V,1.5微安
我没用过,可能晶体管放大的。那就难加1M档
如果表头是1.5微安的?(从售价上看可能性小)那加30V就是1兆欧档

网友:
sadan这个回帖真厉害,明明是3月9日回的,论坛总当做明天3月11日回,因此,这两天一直“置顶”

网友:
我是昨天晚上发的
我没回帖时这贴一直置顶了。应该是推荐是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另外并联个取样电路就行了?档位怎么弄呢?

画了两张图针对你的问题进行说明。

网友:
可以把360卖了 买块361 价格差不了多少钱!

网友(2023-12-10):
这个96的万能表不错

网友(2025-02-26):
YX360TRF  作为备用指针表,的确是很好的选择,价格不贵,功能都有,还有盖子,保护表盘。是三和最畅销的型号,SANWA什么能出个有日置那样做工的表就好了,价格贵点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