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秋烙铁坏了

楼主(2021-03-07):
去年买了二把华秋烙铁(20元),今年刚开始用,也没用几次,今天插电不亮了,心想这么差?
赶紧把维修试电板上开关切换一下,灯亮微亮,还好烙铁芯没坏,看来是发光管怀了。

打开一测确实是正反都是0.3V上下。 手上没这贴片的,只有老式的亮度也不高,这老式的反压又很低,上次改拖线板连烧二个,
那就在发光管反向并联个1N4007,
原配的电源线太硬了,开空调的室内也一样硬,用着很不舒服,
记得82年买过一卷橡皮纱包线,一找都用完了。只能在旧拖线板上拆。这线40年了用在烙铁上还很柔软舒服。(当年指针表线和烙铁线全都换这线,柔软耐烫)

看来得让老婆用红包去买点贴片二极管和发光管

网友A:
这个是调功率的烙铁吧,不是恒温电路
论恒温黄花907的电路还是可以的

网友:
贴片的东西太不好保管了,转身就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调功率的烙铁吧,不是恒温电路
论恒温黄花907的电路还是可以的

可控管调温
买9.9元包邮的东西,送的烙铁和焊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控管调温
买9.9元包邮的东西,送的烙铁和焊丝

对啊 是调温,不恒温
907有运放,热电偶反馈,然后控制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 是调温,不恒温

907有运放,热电偶反馈,然后控制可控硅

里面就个可控硅、触发管、电阻、可变、电容很简单的。

有你这图那就上个档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LED可以从报废的充电宝上拆,不过很考验眼神和技术~

拆过几个,都拆完了

刚让老婆红包2元50个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黄花调温电烙铁去年烙铁芯坏了,今年在网上买了个芯子,结果是个冒牌货,前面放烙铁头的地方尺寸不同, ...

我一直是5元20W 用了40多年了

主要是拆主板CPU供电场管等20W小了,才买大功率的,这东西不如20W 20W经常忘记关,头子没事
这货调高了,不及时调小 头子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