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发的低压晶体管电路里有个12V 50w的电路有点意思

楼主(2021-03-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种接发的一个好处是变压器只转换一半的功率,所以只要25w的变压器就行。是推挽功放自耦变压器的最高效率接发。而且由于升压,可以在低电压提供大功率输出。

网友:
3AD30三只并联恐怕不太好解决,得有多少管子才能选配出6只参数相同的、这才是单声道。不如研究东芝对管,性能好、容易取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三只并联? 分明是单个的好吗?

再说了现在谁还用AD30 ?  直接用硅管换了就行了  我看上面的AD30 ...

我看电路图上明明写着3AD30X6吗,意思就是单只管子由3只并联组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三只并联? 分明是单个的好吗?

再说了现在谁还用AD30 ?  直接用硅管换了就行了  我看上面的AD30 ...

谁要3AD30,我有

网友:
这样接喇叭提高了输出电压,但也提高了输出阻抗。相当于自耦倍压变压器。

网友B:
从图中可以看到是需要6个3AD30的管子。输出端是两个8欧姆的喇叭并联实际阻抗为4欧姆。 由于电路结构制约的关系,即使电路能够达到正负10V的峰峰值输出电压,喇叭端也得不到50W的输出功率。因为输出端的扼流圈和喇叭是并联关系,输出功率被扼流圈分流。

网友:
我的电子元件太杂,先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图中可以看到是需要6个3AD30的管子。输出端是两个8欧姆的喇叭并联实际阻抗为4欧姆。 由于电路结构制 ...

那是功率管推挽变压器,不是扼流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见输出变压器不这样用的直流扩音机,扩音机为了在固定的12V供电下获得所需功率都是这样的,50W扩音机 ...

我比较年轻吧没接触过这种低压扩音机,见到的都是220V交流电源,输出变压器是多抽头的。

网友B:
那个是推挽自耦变压器  不能看做是扼流圈     音频信号在自耦变压器得到升压   喇叭才是负载

你可以自己画一下功率输出级的直流和交流等效电路图分析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分析的正确。估计原图画错了?得改一下。

原图没错,输出变压器是自耦式升压变压器,认为是馈电扼流圈也可以(直流电阻小于1/10负载阻抗,下限频率时的感抗大于负载阻抗),推挽功放单边输出阻抗是扬声器阻抗(4欧)的1/4即1欧。
10楼机友认为音频信号被分流所以达不到额定功率,实际上所有输出变压器都存在分流音频信号。但根据频率响应要求确定的输出变压器感抗远大于负载阻抗(在频响下限频率时的感抗等于负载阻抗,即输出信号下降3db),所以在频响范围内的平均分流比例不大。

网友:
19楼的图纸正好画反了。喇叭接在升压端,三极管接在抽头端。这个是警报器的功放电路,用TiP35三极管两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自己画一下功率输出级的直流和交流等效电路图分析一下就明白了。

如果是象曹氏功放没有中心抽头的接法,才是扼流圈。

网友:
音质一般般。

网友E:
末级推挽不需要直流偏置吗?看图中推挽管工作在丙类状态。

网友:
Ad30我有两盒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末级推挽不需要直流偏置吗?看图中推挽管工作在丙类状态。

印象中有这种电路,估计大功率时0.2Ⅴ的导通电压影响不明显(前级的噪声电压差不多使功放管微通了)

网友:
记得《电子报》上曾刊登过一篇D类放大器驱动大喇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扩音机的大功率管从来不需要配对使用,只要色点相同就可以,因为扩音机都是深度负反馈,这是为了匹配不同 ...

这种说法是片面的,单个管子输出,这种说法没问题。

但是多管并联,β值相差过多的话,就有问题了。尤其是像楼主的这个电路,没有采取均流措施的。
β值大的管子,会分担过多的功率,会造成“一管工作,多管围观”的场面。稍有过载,β值大的这管子会先烧坏。

网友:
用场效应管值得尝试,大功率场效应管可以输出大电流,饱和压降低,而且跨导超高。

网友:
自耦升压输出

网友:
这两天考虑了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尝试做了如下的分析,以半个周期的信号放大为例,另外半个周期是同样的道理。

如图所示,把输出端看成是自耦升压变压器,那么输出功率管连接的这一半绕组的反射阻抗为1欧姆(因为变压器的阻抗比等于电压的平方比)。那么输出级功率管的最大峰值电流等于12V减去功率管的饱和压降(按照1V估算)同时减去绕组上的压降(暂时按照0.5V估算)然后除以1欧姆的阻抗,这个数值接近11安培。查询得知3AD30的最大集电极电流为4安培,所以需要3个管子并联工作。输出变压器的另外一半绕组由于电磁感应的原因会产生和这一半绕组几乎相等的信号电压,考虑到变压器的效率问题在这两个绕组的两端大约可以得到1.9倍的第一绕组端的输出电压。两个绕组的反射阻抗为2欧姆,喇叭的阻抗为4欧姆,那么喇叭上面可以得到2/3的1.9倍的第一绕组端的输出电压。第一绕组端的输出电压大约等于1欧姆乘以11安培大约为11V左右,喇叭两端的电压为2/3乘以1.9再乘以11V得到13.93V.我们按照14.1V估算。这是峰值电压。可以知道有效值基本为10V。那么在喇叭两端得到的正弦波输出功率为25W.这是本人的一个粗浅分析,供大家参考。

网友:
实在抱歉,不管用附件还是图片的功能发图,图像总是反的。我就不再重新发了。大家凑合看吧。

网友:
由于功率管输出负载过于低,建议输出级按照共集电极电路配置效果会好许多。只是需要注意调整输入变压器的阻抗比以得到好的效果。

网友:
共集电极放大输出阻抗低,这是说的阻抗匹配。大功率的低频或直流功率放大器,要匹配的并不是阻抗而是电压和电流,因此功率管集电极带载和发射极带载,对于功率管本身是没有本质区别的——然而,相同的输出电压和电流,功率管如果采用发射极带载,那么功率管基极的激励信号就要比预设功率输出端高,驱动功率管的电流又不会比功率管集电极带载小多少,因此采用发射极带载的结构,推动级的功率和推动变压器的体积都要大好几倍。对于这种功率管最大电流达到10A以上的情况,假设功率管的放大倍数是50(这已经不算小了),那么驱动功率管的信号电流仍然要达到0.2A,功率管采用发射极带载,输入变压器就必须采用升压结构,那么变压器初级的激励电流要达到0.3A,推动管集电极电流要更大。

共发射极电路的电压增益为管子的电流放大系数乘以负载阻抗值除以输入端阻抗值。对于负载阻抗值为1欧姆的情况,电路的电压增益甚至达不到0.8。而共集电极电路的电流增益和共发射极电路是相同的,电压增益虽然小于1但是肯定大于0.95,在这种情况下,共集电极电路可以获得比共发射极电路更高的功率增益。同时由于输入阻抗的提高,可以减少前级的推动功率,只是需要调整输入变压器的变压比。37层层主的电路就是一个例证。这是个人的一点看法,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