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仪ZT-Y反显屏改正显屏!

楼主(2021-03-07):
反显屏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我属于后者吧,但也不是完全不接受!
改正显就是撕掉上层偏光膜,换上新的偏光膜,调好角度贴上去就完了。试了才知道,没这么简单,角度怎么调都不理想,屏幕底色比较浅的角度,字体颜色也很浅,把字体颜色调深一点,屏幕底色也更黑了,总之对比度怎么都不好!后来论坛里高手给出主意,调屏幕供电,先用软件方法调,不管用,貌似这表单独加了个显示驱动,后来又有老师发现短接R1可以让字体黑一些!试了下果然有效果!最后,调出一个我自己还能接受的结果!
另外,由于背光灯常亮,我又不知道怎么通过软件或者硬件去改背光时间,只好另辟蹊径,手电筒功能没啥用,我就拆了手电筒灯珠,把背光接到了手电筒上。这样背光可以通过手电筒按键开关了。

楼主:
跟几款显示效果一般的表做个对比,至少不能算最差的吧

网友:
不错,正在用的是就是这个型号,还有 台式的众仪ZT-5566和小表ZT101 偶尔用用

网友:
众仪的表也不错。

网友(2021-09-02):
引用 楼主:
跟几款显示效果一般的表做个对比,至少不能算最差的吧

最近买了块众仪的ZT-82还可以,智能+手动量程的。偶尔家用也是合适的

网友:
何必呢,选表的时候反显要排除在外的,改费心了。

网友:
与使用环境有关系:使用环境的光线比较亮的话,使用“正显”(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可以打开背光);
使用环境比较暗的使用“反显”。比较漂亮,(当环境光线比较亮的情况下,反显反而看不清了。)
所以还是正显实用一些。

网友(2024-04-20):
何必呢,选表的时候反显要排除在外的,改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