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电源输出电压调试技巧

楼主(2021-03-08):
    19年做的一块LLC双变板没有完工,最近把它装完并调试一下,现将调试结果如下述。
      先看一下整板,该板是胆机电源,高压和灯丝分开变换,调电压互不干扰。
灯丝有二路输出,6.3V和12.6V,一路负压,与灯丝不同地。先起动灯丝,延时后再起动高压。高压分三路即:低、中、高,并可以再微调。
电源采用二套电压变换共用一套整流组件,无APFC的L6599D主控模式。
调试程序是先调电压,后调过流保护,再调高压调延时量。
1、调电压
   LLC电源的最大缺点是输出电压基本固定,变量很小,所以做成高、中、低三路高压,以便扩展电压变量。
   三路的低端电压分别是237、282和370V,适宜段电压最低为237V,最高为410V。电压略为过高段为280、333和437V,过高段为317、398和500V,此时频率变低很多、方波变化很大,输出噪声变大。
调电压是低、中、高三路同比例上升或下降。
   先调最低电压,当电源调到刚进入间隙振荡时为最低电压,见下图。
此时输出空载的电压波为三角波(见下图),
当带载5-10mA左右就能解除间隙振荡。
当调得过低时,间隙振荡期延长(见下图),要加较大的负载才能解除,

放大
再放大
适宜段电压的输出波都是比较规整的方波,(见下图空载波)
下图是波重载波,空载与重载除了频率不同外都是方波。
下图是高压临界重载波,方波右弦开始出现锯齿。
下图高压偏高重载波

下图是输出电压过高,方波出现严重锯齿。
此时谐振电容二端的波也开始变型(见下图),但还能用,就是噪声大一点、效率略低一点。
各个电压测试
低压248V中压300V
中压300V高压396V

中压带载0.3A时高压仍是396V
低压调到317V,高压升到500V。
2、调过流保护
   LLC的检流采样方式与其他常规电源的电阻采样不同,它是电容采样。该电源是用220P高压瓷片电容,采样后经整流分压送到芯片检流脚,调整流后的对地电阻阻值就能调过流保护值。
下图红框中的几个元件与过流有关。

   一般电源的过流功率控制在额定功率的1.5-1.8,本电源是用于胆机,就不能按此设定。灯丝是单独变,因此要调小过流功率,控制在75W以内,即6.3V12A。
   高压过流功率在150W以下,即最高500V0.3A。
   3、延时电路
该电源是先起动灯丝变,通过延时电容达到稳压管击穿触发由N和P对管组成的电子自锁开关为高压芯片供电。高压组没有自备芯片电源,所以灯丝电源出问题,高压就会停机。
欢迎探讨!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专业折腾开关电源,我一直想改个电源给胆机用,至于性能要求不高,能用就行。
不知常见494和3842的电源好不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