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卡带车机奇怪的故障

楼主(2021-03-08):
在闲鱼上买的,磁头引线段掉了,以为旱好就能正常使用了,旱好以后用磁带放音还是没有声音,但是收音机和Aux就有,牒盒没有没法测试,这个是什么问题啊,是功放芯片坏了嘛,不像啊

网友:
捡查磁头前级放大电路。看看磁头线是否接错。屏蔽线接地是否正常

网友:
除了检查磁头接线盒放大电路外,还要检查信号切换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