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发个收藏鉴赏下,顺便扒点儿知识

楼主(2021-03-08):
我一直对苏联和我国南京厂的电子管情有独钟,喜欢那种粗犷中透出的重工业美感
相对来说,欧美的电子管让我觉得过于浮华(屁,就是因为穷)

最近偶得几对苏联早期的6п6c电子管,我认为这是苏联6п6c中最好的了,发上来共同鉴赏鉴赏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苏联管商标(非现代俄罗斯生产的)主要是菱形和蛋形(雷夫勒克塔工厂出品),这个厂成立比较晚,应该是53年,现在的俄罗斯sovtek品牌就是继承这个厂的,还有五边形和漩涡形(西伯利亚厂),其他厂的不多见了。

这次得到的是C形带翅膀商标的,斯韦特兰娜工厂出品,它是苏联最早的电子管工厂,是苏联专门用于军用电子管生产的工厂,不做民品,筛选失败的都要销毁,这次得到的管子,据提供者说是从一批仓库物资得到,从管身各种标记来说,应该没错

OTK品检合格标志

军用统购物资标志,这个是猜测,因为我手头有几只亲自从仓库拿出来的苏联6H8C上也有一样的标志,左边B,右边п,上面有一个五星

最后,大家喜闻乐见的U顶,貌似6V6不U顶没灵魂,哈哈,开玩笑的,其实都一样

最后,贴一个雷夫勒克塔工厂的商标,左边是早期的,右边是晚期的(大概70前后)

网友A:
最早的其实是莫斯科灯泡厂,这个厂子前期产通用电子管,后期专门生产特殊设备用的管子,像科研仪器,雷达,灰机上面的玩意,比较稀有一般见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早的其实是莫斯科灯泡厂,这个厂子前期产通用电子管,后期专门生产特殊设备用的管子,像科研仪器,雷达, ...

嗯,1912年就有了这个厂了,最开始是做灯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早的其实是莫斯科灯泡厂,这个厂子前期产通用电子管,后期专门生产特殊设备用的管子,像科研仪器,雷达, ...

其实从我的见闻,我觉得乌里扬诺夫厂的那个人字形标的最少见,市面上几乎看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从我的见闻,我觉得乌里扬诺夫厂的那个人字形标的最少见,市面上几乎看不到

乌里扬诺夫不怎么产收信放大的小管,找此厂要看发射管,比如6П7С,Г-807,ГУ-17,ГМ-30等等,还是很多的,淘宝上电子管商家从国外搬运回来的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乌里扬诺夫不怎么产收信放大的小管,找此厂要看发射管,比如6П7С,Г-807,ГУ-17,ГМ-30等等,还是 ...

哦,原来如此,这个厂没怎么了解过,只知道名字和商标,平时不玩大管,我说怎么少见呢,淘宝搜了下还是挺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从我的见闻,我觉得乌里扬诺夫厂的那个人字形标的最少见,市面上几乎看不到

乌里扬诺夫是真正的军工厂,电子管只是它的冰山一角。苏联很多绝密的武器装备,都是这个市给做配套的。 在70年代之前,这个市整体都是苏联国家机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乌里扬诺夫是真正的军工厂,电子管只是它的冰山一角。苏联很多绝密的武器装备,都是这个市给做配套的。  ...

还是海版厉害,看他那个人字形标志,感觉有航天的意味在里面(像个发射的火箭),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C:
之前鼓捣了一台南京6V6GT三接的耳放,觉得这管子直接改名“它似蜜”得了 所以就有了动力研究6V6的代用品,了解到了美国6F6 6K6两种型号(6V6前任)。仔细看datasheet,和6V6比起来他俩灵敏度稍低,输出功率稍低,栅偏压更深(-16V),负载阻抗更高(~7K)。三极接法的话,6K6和6V6可以直代(不过严格来说250V屏压,阴阻分别是480欧和400欧),过几天到货了就插上品一品。五级接法也值得玩,五一再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海版厉害,看他那个人字形标志,感觉有航天的意味在里面(像个发射的火箭),也是这个原因?

主要是 米格系列和SU系列战机。“人”字形,咱这边主观猜测 是象征喷气式飞机
苏联的航天工程设计院 多数在乌克兰境内。

网友B:
C形带翅膀商标  最开始 不叫 斯维特拉娜。
后来为了给斯大林献礼,改成的这个名。斯大林有个女儿叫 斯维特拉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鼓捣了一台南京6V6GT三接的耳放,觉得这管子直接改名“它似蜜”得了 所以就有了动力研究6V6的代用品 ...

6V6是好管子,我特别喜欢这个管子,手里一大堆6V6,南京58年59年60年几十只,苏联的十几只,还有几对儿RCA和喜万年,都是早期在胆艺轩弄的,那时候便宜,不过一直没弄到葫芦,主要是没有靠谱的渠道,网上的渠道怕坑,毕竟6V6葫芦已经上了点儿档次了,坑多,所以只能一直玩儿GT的,单端推挽都做过,声音怎么说呢,自我感觉比较细腻,听人声胜过6L6家族,但是力道方面没有6L6系列好,大动态的场合表现不如6L6家族,也可能是我做的都是小功率的原因吧(经典8k-pp推挽15W)

楼主:
引用 网友B:
C形带翅膀商标  最开始 不叫 斯维特拉娜。
后来为了给斯大林献礼,改成的这个名。斯大林有个女儿叫 斯维特 ...

原来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乌里扬诺夫不怎么产收信放大的小管,找此厂要看发射管,比如6П7С,Г-807,ГУ-17,ГМ-30等等,还是 ...

从150瓦扩音机里拆到一个50年代的r807,可惜是孤品,奇怪的是这台扩音机里其他三个管子又是另外两个品牌,年代跨度也大,搞不懂当年是怎么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V6是好管子,我特别喜欢这个管子,手里一大堆6V6,南京58年59年60年几十只,苏联的十几只,还有几对儿RC ...

我20年前也在胆艺轩,当时的管子肯定比现在便宜多了,但我那时月工资才几百块,感觉玩起这些东西来压力不小,进口管不敢想。

网友:
关于6V6电子管:

楼主:
白版转的这篇文章早年看过,就是看了这篇文章,然后被6V6那种淡黑色的管壳吸引,从此就特别喜欢这个管子,6V6出身6L6系,血统是一致的,6L6真的是太适合做音频功放了,我一直对300B,2A3这类管子不感冒,贵是一方面,不好伺候是另一方面,对初烧友极度不友好,所以经常强烈推荐初烧友玩6V6或者6P3,这两种管价格平易近人容易获得,而且很容易成功,即便后面高烧了,直接换葫芦6V6和6L6,档次马上就上去了,格调一点儿不输300B

另外,请教一下白版,这个梳芯柱和盘芯柱,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白版转的这篇文章早年看过,就是看了这篇文章,然后被6V6那种淡黑色的管壳吸引,从此就特别喜欢这个管 ...

我的理解是,梳芯柱,管基部的电极引线是排成一条直线的,就像普通的6V6那样,圆芯柱就是像花生管那样排成一个圆圈的。这两种排布,估计极间电容不一样。我没见过圆芯柱的6V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梳芯柱,管基部的电极引线是排成一条直线的,就像普通的6V6那样,圆芯柱就是像花生管那样 ...

原来如此,我也没见过盘芯柱的底部抽气管,从结构上看底部抽气用梳芯柱加工更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从150瓦扩音机里拆到一个50年代的r807,可惜是孤品,奇怪的是这台扩音机里其他三个管子又是另外两个品牌 ...

我有一只全新的53年苏联r807,不知你那一只是五几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只全新的53年苏联r807,不知你那一只是五几年的?

有空把它从床底下翻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