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热水器水压薄膜拆换后,水压薄膜处易漏水,如何解决

楼主(2021-03-08):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燃气热水器水压薄膜拆开更换后, 水压薄膜处很容易漏水,如何解决?

燃气热水器水压薄膜破损,是热水器很常见的故障。 更换水压薄膜,就能解决。
问题是: 拆开水压薄膜 更换后,水压薄膜处很容易漏水,如何解决?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我试过把 青壳纸(修电机用的绝缘纸)放在结合处,把  薄塑料袋 放在结合处,仍漏水。

怎么无法上传图片到网站?

网友:
用胶水,就是密封胶

网友:
在胶膜和前后壳体结合的地方,试着抹一层薄薄的白色704硅橡胶,不要抹多了,以免以后难打开。

网友:
我大约30年左右用了3个热水器没有坏过这个压力胶膜。

网友:
首先把结合处清洗干净,然后抹些机油上去(车用的机油就可以)
要用青壳纸的话,青壳纸也要抹上机油,
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解决这个问题不会太困难,且方法很多。

网友:
水压膜安装处应该有密封装置,是不是没装好

网友:
我家平均二年换一次皮碗,都是自己换的,现在买的皮碗质量太差了

网友:
主要是我们买的配件,水压膜比原装膜薄了,质量不一样

网友:
燃气热水器,还得看能率,林内,AO史密斯

网友:
怀疑楼主紧螺丝的过程不对。

可以尝试 过去的汽车修理行业,“紧气缸盖螺丝”的方法:
如果是六个螺丝,按顺序 1-4-2-5-3-6(我的记忆不一定准确)试试。

这种水压薄膜,大多经不起长时间使用。

我家之所以在2014年装修的时候,舍不得更换一个旧的燃气热水器,至今累计使用二十年了,还在继续用它,除了节约钞票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不是用水压薄膜的,寿命长,可靠。

它的设计是,水管的水流动时,流经一个腔体,冲动一块活动挡板,挡板联动的一块小磁铁,靠近一个干簧管。
然后电路工作,开启燃气电磁阀、点火电路。
挡板与磁铁,是在水里头工作的,隔着一层塑料壁 驱动干簧管,断无漏水之虞。

近两三年,替别人检修过两种带“多重保护”的燃气热水器,故障均是水压薄膜破裂。
不理解为何厂家不舍弃水压薄膜。如果改一下设计,故障率会大为降低。

网友:
还有,为了使用方便,操作简单,许多人家都是用出水端的阀门,打开/关闭热水器的。

尽管水压薄膜式的热水器,也设计得巧妙(说实话,要摸懂它的原理,还挺费劲),可以在,进水阀常开,出水阀关闭 的情形下,停止工作。但我总觉得有点悬。

补充内容 (2021-3-14 16:35):
“停止工作”应为“热水器停止工作”。

网友:
漏水,肯定在压合处不够力,看看壳体有无变形。再有泵膜边缘是否有不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