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苹果6S开机白苹果反复重启

楼主(2021-03-08):
接到客人一台苹果6S,说是用充电宝充电后开机不起来,顿时觉得送钱的来了,这种毛病太多了,肯定是U2烧坏了。拿来手机,连接电脑,手机就开机反复重启,并且进不了恢复模式。电脑上面也发现不了新硬件,说明电脑没有识别到手机,印证我的猜想,直接开干。换上旧料板上的U2芯片,开机了,结果还有激活锁。。。解锁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拿来开机白屏反复重启

拆下U2芯片。

从料板拆下U2芯片做好锡

装好了,开机,结果有锁,客户说自己有密码,那就省事了,直接收钱

网友A:
请问楼主,我这里有个6s,也是开机白苹果,上网查了下,有可能是内存满了导致的,因为有5年多了,有大量的照片。但是我DUF刷机,恢复一直报错误9,和你说的这个芯片有没有关系。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

楼主:
修了不下于50个用充电宝把U2芯片烧坏的了,所以用苹果手机的要少用充电宝或者少用不合格的三无充电宝

网友:
请问U2是啥玩意?
怎样避免他损坏?

楼主:
U2是电脑和手机通讯的桥梁。烧坏了主要出现几个故障,开机反复重启。。开机不能充电,关机切能充电,,手机耗电快,,手机电池用到没有自动关机了,用数据线就不能充上电了,只有扣电池激活到能开机了才能用,不开机。等等

网友:
现在的苹果基本上都上了ID锁。

网友B:
高手再现,请教一下:我的小米5X机,图像一直亮,死机,强行关机后一直出mi。一直按开机键+音量—键屏幕能显示FASTBOOT。按开机键+音量+键屏幕没有反应。人家说主板坏了。里面·有资料,不知道怎么了?(昨天试着刷机,可以连接,但刷不出,失败)

网友:
我的电脑能识别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再现,请教一下:我的小米5X机,图像一直亮,死机,强行关机后一直出mi。一直按开机键+音量—键屏幕能 ...

错误9一般就是硬盘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我这里有个6s,也是开机白苹果,上网查了下,有可能是内存满了导致的,因为有5年多了,有大量的 ...

错误9一般就是硬盘坏了

网友:
楼主技术这么强悍,有没远程这项服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误9一般就是硬盘坏了

最怕就是这个结果了,看来只能换个硬盘了,谢谢楼主

网友:
我的联想zuk Pro不能识别充电器了,充电很慢,楼主帮找个尾插板呗

网友:
苹果的修主板挣得还是挺多的

网友:
我苹果4用过坏的车充12充电充不进去屏幕显示闪电标示机子没坏,我的苹果6s待机时间只有三4天可能有漏电并且关机充会电屏幕还是亮的

网友:
各种学习,感觉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