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f3单端问题

楼主(2021-03-09):
手里有2个6f3,没事搭了个单端试验一下,3级推5级管,通用电路,声音正常,就是5级管屏级电流变化较大,无信号时5级管屏流40ma,加上信号后变成28ma了,如果用起子碰前级3级管输入栅极,5级管屏流76ma,帘栅极由5ma增加至15ma;松开起子,屏流又降回40ma了,这是什么问题,是电路自激还是管子坏了??

网友A:
可能是自激了,加上信号后,形成负反馈,抵消了自激。人为干扰增加了自激强度。加个1K消振电阻试试。

楼主:
感谢于老师,的确是电路自激,加上1k消振电阻后电流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自激了,加上信号后,形成负反馈,抵消了自激。人为干扰增加了自激强度。加个1K消振电阻试试。

于版经验丰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自激了,加上信号后,形成负反馈,抵消了自激。人为干扰增加了自激强度。加个1K消振电阻试试。

很想学习一下,请问这个1K电阻加在什么位置?

网友:
能看看你的电路图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想学习一下,请问这个1K电阻加在什么位置?

加在功放管(五极管部分)栅极与交联电容串连。(0.047~o.47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在功放管(五极管部分)栅极与交联电容串连。(0.047~o.47μ)。

谢谢你的回复,学习了!

网友:
栅级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