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151tX旧笔记本奇怪故障问题

楼主(2021-03-09):
换了三心的60G固态盘后经常会兰屏,还有开机提示要扫描硬盘,换回原本硬盘就一切正常,wiN7系统,这个系统按道理说对固态盘自持非常好的啊,这是那有问题啊,是主板坏了吗,又不像

网友:
固态是不是接口没接好

网友:
三心?还是三星?前者是山,后者是淘汰很多年的老货,用三星的软件更新下固件看看还会不会提示扫描。

网友:
很可能是固态盘有问题

网友:
60G的固态硬盘很老了,差不多是十年前的东西,有可能是掉盘了,可以装个三星官方驱动看看。也可以用HDtube这类软件检查一下。
另外如果固态硬盘使用IDE模式也会蓝屏,要在BIOS里切换为ACHI模式。

网友:
固态硬盘有问题,做移动硬盘使用吧

网友:
固态硬盘有问题了。一普及固态盘,大量的厂家纷纷生产,假货充斥市场,牌子五花八门,鱼目混珠。得买品牌的还得慧眼识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