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硬件级自动开机

楼主(2021-03-09):
历经1代自动开机有将近一年之久了,

硬件级自动开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由于使用电容有种种弊端,比如断电时间很短导致的关机,电容无法完全泄电
这种情况下无法开机,而这种情况往往出现的挺多

2代,昨天晚上睡觉时想出来的
电脑开机的原理是主板上有一路 3.3V的电源,下拉GND完成一次触发
如果主板没有启动时,这个3.3V能够和电源5V或者12V产生回路,那么就能用于精准的开机
当电源提供5V或者12V的时候能够自动停止回路,那只需要一个二极管

事实上,非常的成功

楼主:
不过貌似也有缺陷,关机按钮长按时,电源5V停止供电
此时会锁死3.3V下拉,导致不能再次开机
但短按关机按钮没有问题

网友A:
BIOS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不用改动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不用改动硬件。

B85没这设置

网友B:
可以远程用路由器发信号给主机网卡开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远程用路由器发信号给主机网卡开机的吧

网络开机支持的,发送魔术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