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a5可否实现双声道转单声道?

楼主(2021-03-09):
   我们这批90后也渐渐成家立业了,电子管除了兴趣、美观、喜欢,实质上的使用基本上从实用的角度上完全比不上d类等其他放大器,捏着算算手头的工资,也慢慢放弃了电子管了 但是储备了那么多的知识不用白不用啊,最近想要重新捡起来,花点小钱做个单声道小蓝牙音箱,摆在办公桌上,也好看,音量要求不大,大概200mw配95的喇叭,吵不到其他同事,单声道也不至于花太多钱,如果3a5这种管子,两个阳极并联,两个栅极输入左右声道,可以实现一个合理的混音吗?以前尝试单用电阻还是难以匹配电脑输出端,知识盲区了,请多指教~

网友A:
可以这么搞,接成推挽后,屏极本来就是并联的,两个栅极输入的不是互为反向的信号,而是分别输入左右声道信号,管子要工作在甲类

补充内容 (2021-3-9 14:58):
上面说错了,不是推挽的中心抽头接法,两个屏极是同名端,两个屏极是同名端,两个屏极是同名端,并且变压器是单端绕法,要留气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搞,接成推挽后,屏极本来就是并联的,两个栅极输入的不是互为反向的信号,而是分别输入左右声道信 ...

这画法容易让人理解为中心抽头,那样的话就是差动了,也就是输出的是两声道信号的差,那么很多两声道共同的部分就会丢失,显然是不妥的。应该是标上同名端(连接两屏极的是同名端或连接B+的是同名端)才不至于误会,因为这坛中初哥也不少。

楼主:
感恩的心,可以直接并联屏极然后接一只电阻当负载,屏极用一个电容把信号串到下一级吗,3a5甲类输出30-50mw,太低了,一直好喜欢101d,去驱动101d行不行,190v屏压,-18v自偏,8.7ma屏流,5.5k负载能有250mw输出,一只2到3w5.5k变压器35块,低成本能听101d,配飞乐6.5寸 4w 95db扬声器,不求很大声,应该还可以哇

楼主:
尼玛3a5并联使用的话还要一组1.4v直流 真是太麻烦了,1.4v一组给3a5,一组4.5v给101d,还想加一个蓝牙模块又是一组5v,供电要求还都不一样,算上一组高压,合着电源还要喝一壶,简单的事办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画法容易让人理解为中心抽头,那样的话就是差动了,也就是输出的是两声道信号的差,那么很多两声道共同 ...

严谨,感恩!

楼主:
直接不用前级了,用一只5-10K:8+8的变压器可以替代前级吗,现在变压器反而成本更低,50块一只,比管子+元件便宜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画法容易让人理解为中心抽头,那样的话就是差动了,也就是输出的是两声道信号的差,那么很多两声道共同 ...

哎呦,您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这个不妥,这个不能像推挽一样中心抽头,而是两端的P是同名端,并且要按照单端牛来做,要留气隙,实际上就是把两个单端的输出绕在一个铁心上,感谢指正 ,不过这样一来貌似和屏极直接并联没区别啊,回去了,楼主想法应该没错

网友:
是的,我那个说的有问题,两个屏极应该是同名端,相当于把两个单端绕在一个铁心上,所以铁心要流气隙,直流无法抵消的,不过这样一来,貌似和屏极并联没区别啊 ,回去了,你最初的想法应该没错,不过更传统的做法是在输入混音,简单点儿两个电阻了事儿

网友:
我感觉用电阻混音也可以,你说的用屏极混音也可以。都试试吧。

网友C:
用RC在输入端就可以混合两个声道的信号,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RC在输入端就可以混合两个声道的信号,简单。

您方便提供一下电路吗,找的一些其他资料尝试过了,都会有严重的衰减,从电脑3.5输出出来本来就很小,直接混合的话什么电路比较适合呢?如果把8+8的输出牛当输入牛用,刚好可以省掉前级,这样可以吗,需要17v左右的信号电压 比较菜问题可能更菜哈哈,感谢!

网友:
用三个电阻星型网络就可以混合,肯定是有较大衰减的,只适合线路输入输出级,80年代流行盒式磁带录音机时,转录立体声信号到单声道录音机,就用这种简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