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206唱机和海燕d322-1收音机连接问题

楼主(2021-03-09):
206音频输出插头很大,像是6.5mm
海燕拾音输入口很小也不知道多大
另外海燕还有个接地插孔,但是206只有一个插头。
我需要怎样连接二者,谢谢

网友A:
海燕的输入是香蕉插头;俩单独的,右边一个接地,左边一个接信号;
唱机的这个插头,无法用在海燕电子管收音机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燕的输入是香蕉插头;俩单独的,右边一个接地,左边一个接信号;
唱机的这个插头,无法用在海燕电子管收 ...

怎样转接?

网友A:
有人做过这个东西,一个6.5mm的插孔,俩香蕉插头,两节电线。

网友B:
手机输出的立体声信号又如何接到收音机的拾音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做过这个东西,一个6.5mm的插孔,俩香蕉插头,两节电线。

必须接地啊?我以为买个6.5转3.5的转接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

我之前有个206出来两根线,一个音频头一个接地,这个206怎么只有一根线啊。。。难道有两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输出的立体声信号又如何接到收音机的拾音囗?

那个好办,某鱼有卖3.5转两个香蕉头的线,25元

网友:
凑合着用的话,直接用两根线分别绑在唱机的6.5插头的地线端和球头端上,另一头的线头剥掉线皮,露出铜丝,直接插入海燕机的两个插口上,注意区分信号和地。

网友:
立体声变单声道.很难听.还比不上电台的音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输出的立体声信号又如何接到收音机的拾音囗?

拿一个不用的耳机线,地线接底板地线,左右声道绞在一起接音频输入端即可,用时插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