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一批复古收音机,大家帮推荐下外型和电路吧

楼主(2021-03-09):
作为我们70后,大多都是玩收音机长大的,现在已到中年,很怀念小时候听收音机的日子,自己也装机无数,但外壳大都是因陋就简,电路性能也均是业余级的。
最近注册论坛后发现高手云集,像正值电子、aaa555000、北极兵等等坛友,于是突发奇想,就是投资做一批复古收音机满足像我等中年人怀旧之情,不知可行否?
若行,希望各位坛友帮忙推荐几种外型及电路参考(或合作)。

补充内容 (2021-3-15 22:27):
确实感到众口难调,我画个框吧:1.优先选择做木壳的;2.做大小适中的30--40CM的(可缩小大机壳);3.尽量选塑件少的;4.外观要稳重,有装饰性的;5.多数人认可的(有量的)。本着以上原则,请大家提供机型图片及尺寸,谢谢!

补充内容 (2021-3-16 20:58):
截止到3月16日晚8时,大家对机型(外壳)意向如下:
1.选择最多的为STANDARD蓝白相间的那款和宝石(花),均是6位有意,但不清楚宝石和宝石花是否为同一种机子;
2.选择次多的为红灯735和2P3,均是5位有意;
3.选择第三的为海燕T321,除本人外有3位有意,加上本人共计4位。
其它机型意向人数均少于3位,最终复制哪款请大家定夺。

补充内容 (2021-3-18 17:19):
经过十天调查已得出外观结沦,详见664#

补充内容 (2021-4-20 21:34):
最终确定仿宝石,进度见749@#

楼主(2021-09-22):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次做了三种颜色,每种两百起做,共六百只壳子,卖完看情况再多做。模具费花了两万元,折合到每只壳子上33.33元,供应商说ABS材料贵,每只壳子得10元,他说不要工费(他是我公司供应商),我自购金属件小球、后盖螺丝、音量及双联螺丝、提手卡簧、壳内螺丝等,加上运费约合2元,所以折合每套壳子成本33.33+10+2=45.33元,我按45元供给大家,本次供壳纯属个人爱好,不以盈利为目的,等收回模具费后咱们再玩儿新机型。
模具也属业余级,和专业的比不了,壳子做的不够细致,仅供大家玩耍,完美主义者慎拍。

网友:
     这个帖子我一直在关注,今天下单买了2套。
     我想楼主当时提出开模具造机壳,我以为此事说说而已,虎头蛇尾,没想到如此难的事还真办成了。说明楼主是下了时间成本,下了金钱成本。我们理应为他鼓掌,感谢他。至于要让百人满意,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德生那么大的公司,那么多设计师搞的2P3机壳还有人不满意。楼主凭一人的本事为论坛朋友谋福利。
我提议:  作为矿石论坛第一个开模具造机壳的人,给楼主加冕,嘉奖。建议升级到版主,或者叫“机壳版主”。

网友A(2021-03-10):
机壳的需求量,绝对是大于成品机的,毕竟玩收音机的,一部分是玩收藏,这类人几乎不会买这种复刻的东西,另一种是DIY,这类人更喜欢买机壳,毕竟机壳自制的难度高,有了机壳,发挥的余地也更大,成品机意味着拆了舍不得,不拆又没啥可玩的

如果推出机壳,建议还是木机壳,这东西画好图找个木加工厂很容易做好,价格上一套就是一套,没有额外的成本,最终价格受数量限制小。

如果是塑料机壳,光开模的费用就不是我们这点数量能分摊的,额外成本高,摊下来每套的价格有可能远超过物品本身的价值,很多人就会觉得不值。

德生的2P3当年100一套都大把人觉得不值,如果我们自己开个塑胶模具,复刻2P3这样的机壳,或者提供素材让爱好者自制,你觉得价格能降到100的水准?所以可行性比较低。

所以综合来讲,如果由爱好者自发推出一款适合于DIY的复古收音机产品,那么木制机壳是最具有可行性的一条路子。

网友(2021-09-25):
现在度盘还没印好字,应是个时机。度盘是收音机使用频度最高,使用时间长了易损易坏,且使用的可变电容器有正反两种方向,这就要印两种方向数字的度盘,同一个机壳可以装不同的机芯,即用不同的可变电容器能使用不同方向的度盘,所以想多买几个度盘,以备多种机芯和度盘万一坏了之需,而有自制机壳能力者也能借用,当然有这种需求的人要是少了就没有实际意义了,不知大家的看法如何,另外还要看楼主和注塑商们是否方便。

网友:
其实你也不必着急搓火的,你前面的话为什么不受大家待见,就是因为你那话前半段最多是代表了个人的偏爱喜好,并是不普遍公认的声音标准,而后半段话则是对别人劳动的不尊重,楼主花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为大家做了价格很低的复古外壳供爱好者使用,你一句没低音别做了就把别人的劳动成果否定了,所以大家才对你的发言有意见了

网友(2021-03-18):
干嘛一定要做成收音机呢?换一个思路,爱好者也好,初学者也好,最难做的是什么?机壳和调谐减速结构(包括指示面板),你就配这几个东西就行。其他的让这个者那个者自己去配,这些东西网上大把的,唯独这个机壳、面板、与调谐减速机构是最难配到的,某宝上也是难觅踪迹。

网友A:
我强烈建议,只做复古机壳,不做收音机,然后让大家在机壳内自由发挥,这样不是更好玩儿吗?
要做的话我先报名,我想要个凯歌455D,对,就是那种四个角是园的那种

网友(2021-08-27):
引用 网友B:
18650非常好,现在的充电芯片有过充过放保护啦。4个接点。2个点接电池,2个点接电路负载。18650容量大 ...

复古考虑的是晶体管,甚至是全锗管,用了IC,复杂不说,有点违反初衷了。

网友:
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说大喇叭在这里会容易引起机震的,多虑了,这是没有把因果关系搞清楚,因为仿制的4B2原型是5寸喇叭,而原型机是三管再生机,只用一只管子作单臂输出,输出功率只有几十毫瓦甚至十几毫瓦,还采用了输入输出变压器,容易引起机震的低频分量更少了,在这样的小功率和电路下下如果因为说用了5寸的容易机震,那么用4寸的喇叭再用现代的电路驱动,那输出功率低频响应比宝石原型机大得多了,虽然喇叭小了一点,但是输出功率大自然震动也更大,理应更容易机震,这又如何解?那看来只适合小功率推动了,而小功率下无疑相同材质的喇叭尺寸大的灵敏度高声音大。退一步说即便是考虑到成本机壳做的比较薄容易引起机震,要防止机震也很简单,在机壳内壁上粘贴一些阻尼物如橡胶条海绵块即可,老机中也见到过这种方法,而从根本上讲,既然花了力气做了模具,那么就要考虑一套模具具有通用性,那样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

网友C(2021-03-09):
完整复刻超动态宽频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整复刻超动态宽频响

是这个意思,但现在干扰比之前大太多,估计有些波段得重新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外观造型如何变化,一定要用大喇叭,才能出来好的效果~

说的对,现在的小机器出不来当年台式机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八十年代最著名的收音机无疑是海燕T321,灵敏度高,声音效果好。唯一缺憾是没有调频。前年从咸鱼上收了一台 ...

谢谢参与!我找一下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喇叭4-5吋,电池一节18605,输入输出变压器,200mm长磁棒,全分立元件,有了这些才能算正儿八经的复古,

谢谢参与!说的不错,只是用18650电池还4节一号电池好?

网友F:
上世纪90年,3英寸做出重低音不输给12寸(国产)
电器产品同等功能下拼小巧

外形可复古,功能必须与时俱进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参与!说的不错,只是用18650电池还4节一号电池好?

建议电源用2-4节18650锂电池以满足有足够的输出功率(2-5W输出),喇叭用长冲程的4寸以满足良好的音频效果和不大的体积(体积大于便携机小于台式机),功放要用模拟功放,不管集成还是分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世纪90年,3英寸做出重低音不输给12寸(国产)
电器产品同等功能下拼小巧

谢谢参与!说的也有道理,功能上也要跟上时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电源用2-4节18650锂电池以满足有足够的输出功率(2-5W输出),喇叭用长冲程的4寸以满足良好的音频 ...

谢谢参与!啥是长冲程喇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强烈建议,只做复古机壳,不做收音机,然后让大家在机壳内自由发挥,这样不是更好玩儿吗?
要做的话 ...

谢谢参与!这个建议可以考虑,只是选哪种外壳得调查后才好确定(刻套模具成本可不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参与!这个建议可以考虑,只是选哪种外壳得调查后才好确定(刻套模具成本可不低)。

嗯,真搞的话肯定要选出几个经典机型再投个票

网友H:
我觉得做电子管的加上FM就很好,因为现在胆FM卖的贵,玩不起,弄一批给我们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18650已经普及了,但是如果机壳有余地,可以考虑用1号电池3节,

谢谢参与!现在纠结的是复古到哪一步,电池到底选哪种,看来像您说的选18650的多些,不急,再调查一下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做电子管的加上FM就很好,因为现在胆FM卖的贵,玩不起,弄一批给我们玩玩。

谢谢参与!手里正好有一堆电子管,前些年不小心弄坏了一只1A2,变频管没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参与!啥是长冲程喇叭啊?

图示的喇叭就是长冲程喇叭,低音、中音都很好,失真也小,可以承受比较大的功率,这种喇叭不亚于过去的8寸纸盆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生产收音机很难,投资大,生产成本高,市场小,回报率低,盈利希望小,很难收回成本。若不考虑经济价值 ...

谢谢您老参与!投资没问题,能收回本钱就行,盈不盈利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真搞的话肯定要选出几个经典机型再投个票

谢谢参与!是这个意思,望广大坛友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交流电电磁干扰太严重了,又不能搬到野外去收听,

是啊,估计这个得下点儿功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示的喇叭就是长冲程喇叭,低音、中音都很好,失真也小,可以承受比较大的功率,这种喇叭不亚于过去的8 ...

怎么看都有点儿像当年的惠威,这种喇叭成本比普通的高不少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怎么看都有点儿像当年的惠威,这种喇叭成本比普通的高不少吧?

是的,一分价钱一分货啊!现在又不是30-40年前,这个价应该还是出得起的。用这种喇叭最好用木壳音效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音机必须考虑他的特殊性,考虑到是复古,建议外壳必须漂亮,不要黑不溜秋的,

说的对,外壳一定要大气,摆客厅里要有装饰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一分价钱一分货啊!现在又不是30-40年前,这个价应该还是出得起的。用这种喇叭最好用木壳音效比 ...

可以考虑,回头打听下成本。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考虑,回头打听下成本。

我用过,装在木制音箱上,用1875功放推很有高传真的味道,我想用在收音机上也不错,我买时是40元一个4欧、8欧一个价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能搞出这样的效果,一定大卖

谢谢参与!至于外观,大家都可以发发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古收音机不能玩成音响,这个放摩托车上面比较合适

哦,这个还真没接触过,等等大家的看法吧,不过我回头得先搞一个听听音效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复古收音机不能玩成音响,这个放摩托车上面比较合适

我主要考虑是替代过去的6.5寸和5x7寸喇叭,机壳的体积可以减小一些,不要像过去的5灯、6灯收音机那么大。当然,像有些2寸、3寸的新的大冲程喇叭也可以考虑,价格也可以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过,装在木制音箱上,用1875功放推很有高传真的味道,我想用在收音机上也不错,我买时是40元一个4欧 ...

谢谢参与!成本是高了些,也不知大家能接受什么价位的收音机。

网友J:
众口难调 电子管 晶体管 袖珍机 便携机 台式机 ?要不大家说说喜欢复刻类似哪款收音机 有个范围 再来个投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众口难调 电子管 晶体管 袖珍机 便携机 台式机 ?要不大家说说喜欢复刻类似哪款收音机 有个范围 再来个投票 ...

谢谢参与!说的有道理,大家先发表自己的看法,等凑够十种机型后再投票选前三,再考虑其它方面后最终选一备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主要考虑是替代过去的6.5寸和5x7寸喇叭,机壳的体积可以减小一些,不要像过去的5灯、6灯收音机那么大 ...

是的,不想搞得太大,便携式和台式机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考虑现在收音机的接收环境,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过去的干扰基本可以无视,现在电磁干扰已经变成公害了, ...

这就是我担心的,怎样解决全靠坛友良策了。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今天太晚了,要休息了,明天再接着讨论吧。

网友K:
春雷3P5,这个可以有吗

网友:
偷本坛苏宏贵的图,楼主有兴趣整一个吗?

网友L:
我用老机械座钟做外壳 机芯用改动过的德生9700DX机芯 磁棒天线改在可选择的支架上  重新改一下功放电路 效果不错 如果更像老机器可以取下表蒙子 用天鹅绒布蒙起来 效果不错 后面的钥匙孔 可以改成调谐旋柄和音量旋柄
也可以用现在流行的DSP收音模块 全波段接收 (长波 中波 短波 调频 航空波段)免调整 加上自带功放模块和数字指示 也适合魔改

网友M:
18650锂电池容量大,体积小,建议用18650电池作为供电电源。

网友N:
这个话题讨论过不下几百回了吧?让人不禁想起110大师:自购冲床,自购注塑机……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我强烈建议,只做复古机壳,不做收音机,然后让大家在机壳内自由发挥,这样不是更好玩儿吗?
要做的话 ...

绝对正确!旧瓶才怀旧,新酒更卫生。

网友P:
想法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不是做不了,而是沒人做,投资太大,回报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Q:

DIY?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春雷3P5,这个可以有吗

谢谢参与!看到图了,设计的不错,不过现在应用时要加上调频段,另外功放部分估计得改动,担心变压器频响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用老机械座钟做外壳 机芯用改动过的德生9700DX机芯 磁棒天线改在可选择的支架上  重新改一下功放电路 效 ...

谢谢参与!您的收音机外观构思巧妙,只是不太常见,咱们收集若干机型后等等大家讨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18650锂电池容量大,体积小,建议用18650电池作为供电电源。

谢谢参与!看来确实得选18650电池了,但有一个问题,是否要加上边充边听功能,若加上就要解决中波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话题讨论过不下几百回了吧?让人不禁想起110大师:自购冲床,自购注塑机……

谢谢参与!我刚主册矿坛,不知有前辈干过,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绝对正确!旧瓶才怀旧,新酒更卫生。

谢谢参与!看来内部电路可以考虑新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想法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不是做不了,而是沒人做,投资太大,回报太低。

谢谢参与!是销量不行还是价位太高?或是其它原因?

网友R:
木机壳(任何塑料壳都要模具或3D)
长磁棒(能到200)
大喇叭(至少4吋体积,自己可以换喇叭)
18650(1~2节)
外形可选(因木壳)推荐范围:海河401、海棠TR401、牡丹(3401/2401)、梅花鹿163、宝石花4B1?
成品、机壳都提供。满足怀旧、DIY。
做成通用的可能不行,那样与极典类似了。根据投票或预订数量决定木壳外形,与老机一一对应,做了第一个,就能有第二个。

网友P:
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喜欢无线电的人属于很小众的一群人,而且年纪大的人占大多数,年轻人喜欢这玩意的还真不多。但是想做复古的收音机机壳,仅仅开一套模具都要不少钱,还不要说做几种型号的。所以说,买的人不多,投资下去有回报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木机壳(任何塑料壳都要模具或3D)
长磁棒(能到200)
大喇叭(至少4吋体积,自己可以换喇叭)

感谢老兄参与!说的有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喜欢无线电的人属于很小众的一群人,而且年纪大的人占大多数,年轻人喜欢这玩意的还真 ...

嗯,看来真是众口难调,只能选大多数认可的机型了。

网友S:
起码四波段,用空气四联,大振荡线圈,全分立件,立体声;

网友:
我的建议是:
做成小型收音头样式,18650电池双电并联,有微安表,内置蓝牙发射模块与音频输出接口,收音主板与调谐机构分离,精密微调减速旋钮直连可变,方便大家换自己更换收音板,可外接中波天线。

网友:
我看整一批大饼机也行

网友:
要做外壳就做入门的2P3吧,小巧方便,成本低,把北极兵老师的浅再生放进去,或最简单的就是上网去买台成色还看得过去的自己喜欢收音机,自己DIY个芯放进去.

记住一点,不是做产品.只是提供外壳素材,方便大家DIY,复古不是简单的重重,要做一些有新意的线路,给这些喜欢动手的老家伙一个机会,同时也给喜欢的年轻新人有动手的机会,无线电才会后继有人,我敢保证,只要你动手装一台,就算你装好后就仍一边不用,但一颗种子是种下了,总有一天会发芽的,这才是启动这个项目的意义所在.

不要追球大而完美,哪是不现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壳的需求量,绝对是大于成品机的,毕竟玩收音机的,一部分是玩收藏,这类人几乎不会买这种复刻的东西,另 ...

赞同这种方法,毕竟众口难调,方便DIY才能受众面大,木壳统一,外观贴纸可换,调谐模块、收音模块、功放模块、供电模块、频显模块独立,方便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S:
起码四波段,用空气四联,大振荡线圈,全分立件,立体声;

谢谢参与!调频、中波、短1、短2,这个可以定下来,至于空联……是否需要先调查下用户看能不能接受其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