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霸灯的驱动上写着24-45V,实测是55V。正常吗?

楼主(2021-03-10):
灯的亮度极低,在全黑的环境下,能看到一丁点微弱的光。
javascript:;
javascript:;

网友A:
恒流源驱动空载电压高于铭牌电压一般是正常的。灯板只有一点点的亮,肯定是板上有个别灯珠坏了,具体表现是灯珠电阻变得极大,几乎断路,所以还会有一点点的亮,拆下来用放大镜看,坏掉的灯珠表面会有一个小小的黑点,这就是故障的灯珠,把它两端短接起来就可以修复整块灯板了,一般灯板上是很多个灯珠串联的,短接几个没问题的。我的一个一米长的圆形吸顶灯,坏掉了5厘米的灯带,短接这5厘米后照样点亮了一年多了还没任何异常。

网友B:
这是个恒流源,测量与300mA的偏差才能确定是驱动或是灯的问题。大概率是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恒流源,测量与300mA的偏差才能确定是驱动或是灯的问题。大概率是灯的问题。

空载测的。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灯珠有断路的

网友:
灯珠有坏的,拆下检测即可。

网友:
短路损坏灯珠的数量应该满足正常灯珠的功率不小于驱动器的最小功率,否则容易再次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源驱动空载电压高于铭牌电压一般是正常的。灯板只有一点点的亮,肯定是板上有个别灯珠坏了,具体表现 ...

比较明显的故障点看到一个,其实有好几组都断路了。

网友:
大哥卫生间洗澡时有大量的水蒸汽,还是老老实实用灯泡吧,故障率几乎不存在,假如你坚决要用led灯,那要全用胶封死,才不会有水蒸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较明显的故障点看到一个,其实有好几组都断路了。

那很明显的是个比较大的黑点,往右边隔一个肯定也是坏的,黑点就比较小,大黑点相邻的两个如果不是脏东西,也是坏的。你拿一个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或者通断档测一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很明显的是个比较大的黑点,往右边隔一个肯定也是坏的,黑点就比较小,大黑点相邻的两个如果不是脏东西 ...

从那个大黑点过去,大概坏了10来个。

楼主:
一共是2根LED灯条,每个灯条是5并6串的,共60个LED,坏了10来个。

网友:
修什么修一个E27灯泡才一元钱,

网友:
花的精力与材力还是买个一元一只e27灯泡吧

网友A:
换一块灯板就好,买那种改造吸顶灯的,还带磁铁的几乎免螺丝,只有两根进线,充其量还有一根安全接地线。
不过我每次换新的都是将驱动恒流源改小了,这样省得经常坏。我常年不在家,老太婆遇到灯坏了,就无法处理只能抹黑,所以我都要尽量让这些灯具寿命越长越好。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降低灯珠的电流。

网友:
制造商把电流用到了极限,灯开始很亮,随之光衰寿命就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块灯板就好,买那种改造吸顶灯的,还带磁铁的几乎免螺丝,只有两根进线,充其量还有一根安全接地线。
...

怎么改电流?

网友:
恒流源芯片旁边有电阻改变阻值,电流就会变化,具体要看什么电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过壳上写的12伏电压,灯亮时测有40多伏以上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