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您帮我拿个注意

楼主(2021-03-10):
  本人想重新改造一下6P3P单端.在准备重绕输出牛时,有点举棋不定,拿不定注意.
  我手上有96片子,重绕时叠厚是取3.5公分好呢?还是取5.5甚至6公分好? 初级想用0.3mm的线。
  希望您给指导指导!谢谢啦!

网友A:
取40-50比较合适。

网友B:
铁芯舌宽与叠厚比1:1.5左右较好。

网友C:
两位大师给出的建议是非常好非常到位的经验总结

网友D:
50可以了  以后300B也可以用

网友E:
4.5以下,太宽了面积大,分布电容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40-50比较合适。

  我就是想做阁下:"6P3P我想这样玩"的那个帖子上面用的。那么我就取4.5公分吧。准备初级0.3线,2940T,次级150T。3夹3绕法。您老还有啥吩咐?学生静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芯舌宽与叠厚比1:1.5左右较好。

谢谢白版指导!确定按4.5公分去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位大师给出的建议是非常好非常到位的经验总结

谢谢!准备按1:1.5实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可以了  以后300B也可以用

  谢谢你!
  本人自知水平离装300B还远着呢,这我明白,不过好在我所有的变压器均不浸漆也不浸腊,今后翻造也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4.5以下,太宽了面积大,分布电容也大。

  知道了.听您的.谢谢了!

网友:
不懂白问我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做阁下:"6P3P我想这样玩"的那个帖子上面用的。那么我就取4.5公分吧。准备初级0.3线,2940T,次 ...

我觉得初级线用0.3mm有点大,6P3P标准接法最大电流72mA,0.3线电流可达180mA了,余量太大了、不合理。
其次,86铁芯制作输出变压器有点尴尬:成品骨架宽38.5mm,次级线径不太好选,150匝用0.51mm的两层不够、需要2.3层,剩余的0.7层就浪费了、选择细线三组并联又不够用、需要4组才行......理想的是用0.62mm线正好3层绕满,而这样回算、初级用0.3mm线绕2940匝肯定绕不下......
所以还需要综合考虑次级线径和匝数、尽量达到充分利用窗口,每层(组)最好只富裕10匝左右,用棉纱线填平,否则下面的初级不好绕。确定次级匝数线径后再细算初级最大可用线径,调整匝数符合阻抗匹配要求。6P3P初级线径只要不低于0.23mm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初级线用0.3mm有点大,6P3P标准接法最大电流72mA,0.3线电流可达180mA了,余量太大了、不合理。
...

  谢谢老师!
  您的提醒非常重要,正是我需要学习和改进的地方,动手前我会按照您教我的这个理念仔细算一下的。
  另外,我的是96片不是86片,但原理应该相同。我用0.3线是看坛上大佬们经常讲的,要尽可能改小初级铜阻,对频响有利,刚好我手上有0.3线,考虑到充足的电源应该是好声音的基础保障,所以才想用它。况且前几天,我还特地试绕了一只,96×35的,三夹三,初级0.3线2940T乱绕,次级排绕0.42二组,0.5线一组,各150T,结果发现还有1mm左右的空间,初级阻值仅在130多Ω。没考虑到次级太细,沒有达到1.5A的指标,所以想加粗点次级线径应该能绕得下.

试验品

试验品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您的提醒非常重要,正是我需要学习和改进的地方,动手前我会按照您教我的这个理念仔细算 ...

嗨!老眼昏花,怎么就看成86了呢 。EI96绕6P3P输出变压器虽说稍大但效果好,而且粗线比细线好排、制作更容易些。看你试绕的还有余量应该加粗次级线径。多极管内阻很高,初级的直流电阻对他的影响不大、反而降低次级的直流电阻对控制音箱的阻尼更重要。祝你成功!

网友A:
多极管,次级可以适当加大线号,初级就不必了,够用就行。太粗的线反而加大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嗨!老眼昏花,怎么就看成86了呢 。EI96绕6P3P输出变压器虽说稍大但效果好,而且粗线比细线好排、制作 ...

  谢谢老师!别嫌我啰嗦,我想请教,您说的"EI96绕6P3P输出变压器虽说稍大但效果好",是指频响方面呢?还是在自制加工工艺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极管,次级可以适当加大线号,初级就不必了,够用就行。太粗的线反而加大漏感。

谢谢老师!我手边只有0.21和0.3的线,那就用0.21的吧,86ma的载流量应该可以吧。

网友A:
0.21略显紧张,但是应该没问题。0.23就比较理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1略显紧张,但是应该没问题。0.23就比较理想了。

  知道了,我来旮旯里翻翻看,能否找到点0.23线,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别嫌我啰嗦,我想请教,您说的"EI96绕6P3P输出变压器虽说稍大但效果好",是指频响方面呢?还是 ...

两方面都有:铁芯大、用粗线,同样的匝数电感量轻松提高5H以上,而且效率也高;绕制方面同样也方便许多,不但排线容易而且可以拉紧绕线。
另外:96牛最理想线径是0.25、0.3也行。不要用0.21的、这个线径只能用于76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方面都有:铁芯大、用粗线,同样的匝数电感量轻松提高5H以上,而且效率也高;绕制方面同样也方便许多, ...

  19楼院长提醒我最好用0.23线以上,我想别凑来凑去了,索性买付二手进口EI86片吧,于是当机立断,宝宝上买了9公分,70元。接下来整理库存的0.23线备用。不料越弄越气愤,这0.23线手松开后,绕线机上竟有8圈松开,弹性实足,可想而知含铜量不会达标!是伪漆包线!我是宝宝上向广西邮购的。反之,我的0.3线是20多年人家绕电动机剩余的,当我的实验牛(用的0.3线)测初级阻值只有131Ω时,我感到疑惑,是否会初级圈数不足,结果一算,相差不到8Ω,基本正常,现在难堪了,何去何从?

网友F:
引用 楼主:
19楼院长提醒我最好用0.23线以上,我想别凑来凑去了,索性买付二手进口EI86片吧,于是当机立断,宝宝上买 ...

最近我也在计划绕制6P3P单端牛。所以才出现了开始说的EI86片“尴尬”的局面......
我的EI86单端牛是几年前绕的,当时次级是4Ω+8Ω,现在打算用在惠威喇叭上,它是5Ω输出阻抗,反射到初级就变成了4K了,看到管子曲线4K阻抗时失真不好控制,所以打算拆了重绕......计划初3夹次2。

我计算的数据你看看:3500Ω:5+8Ω,初级0.23线3000匝、3段串联,次级0.62线122+32匝两组并联。其实3夹2与4夹3区别不大。主要考虑的是0.62线绕3层正合适。如果次级是4+8Ω匝数为109+45匝,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我也在计划绕制6P3P单端牛。所以才出现了开始说的EI86片“尴尬”的局面......
我的EI86单端牛是几年 ...

  哈哈哈哈.......让我碰巧傍上大款了,真是三生有幸!
  刚才我正在琢磨这个牛的数据,我无理论基础只能凭直觉选取,
       思路有三:1.  软件计算法,按86片,28.6×40  转折频率25Hz   屏流0.1A  负载阻抗3.5K  管内阻22K  磁通密度11000高斯  功率7W  效率86% 来算,
                            得初级 为 2594T   0.24线,次级132T  0.82线,   匝比为19.3
                       2.  海版方案28.6×40) 三夹三绕法 ,初级2400T  0.25线  次级116T  0.5mm×3组    匝比为 20.7
                       3.坛上老师实做:(28.6×40)  次四夾初三绕法,初级3000T  0.25线  次级154T    0.45线×3组   匝比为19.5
  正在我理不清头绪之时,及时雨宋公明来了!真是久旱遇甘露哪!您设计的参数与我在坛上剽窃来的不谋而合,我曾经看见有人在帖子里讲过:初级没有
  3000T,低音是出不来的,不知别人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所以我倾响于第三个方案,刚好与您的3000:154完全吻合,沒有0.25线用0.23线代用.
     至于绕法,我一般都是初四夹次三,听您这一说,我决定向您学习,全面模仿。再有您看看下图两个连接方案,选用哪个为妥。
     老师若方便的话,我想拜读一下您的那一款线路图,不知可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让我碰巧傍上大款了,真是三生有幸!
  刚才我正在琢磨这个牛的数据,我无理论基础只 ...

其实4夹3的目的:1.是为了增加初次级耦合度;2.是次级线3组并联达到所需载流量,这里还要考虑铁芯容线量。

就像我前面说的,用0.62线两组并联电流就足够了;而三组并联肯定绕不下。如果想做4夹3的话可以将第一组次级拆成两段:2层+3层+1层夹在初级之间也行。

朋友千万别叫我老师,实不敢当,我才是学生!

我的电路图也是坛里找的,前前后后实验了3~4个图了:6N8P两级直耦;两级阻容耦合推动;6N8P骑马推动;最后做的是纯二。后面还想实验6J8P推和6G2P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4夹3的目的:1.是为了增加初次级耦合度;2.是次级线3组并联达到所需载流量,这里还要考虑铁芯容线 ...

  现在看来,您与海版的分析是一致的,海版也说过四夹三与三夹三绕法差别不大。至于次级载流量我的判断与您的方案也相同,只要不低于1.5A即可。还有您别谦虚,能者为师,师者老师也!难道不是吆?
  五年前我第一次装机是仿照本地的一个淘宝商的6P3P单端电路,6N9  SRPP推6P3P,买了330元一对的76片×50厚成品牛,(当初不会也不敢自己绕),总感觉声音紧,不入味,后改6N11骑马推,还是不理想,所以至今我对SRPP电路始终心怀余悸,一点兴趣都没有,最后用6N2併管推,似乎有点味道,但仍不理想。所以产生了脱胎换骨的想法,拆剩机壳,重新组装纯二,纯二我做得成功的只有底噪,数字表仅有0.0017mv和0.0019mv。但总感觉声音趋向不是我需要的那种格调,有种说不出的不如意感。既然不满意,拆了再来,产生了第三次装机,选用了为版权曾在坛上贫嘴的“6SN7直推6P3P”的那款二級推电路,效果颇符合心意,缺陷是感觉低频有点混,我把这不足归置于成品牛的效应了,不知是否?因此我现在准备自产一对牛,来一个对比一下,从而达到逐步完善,太概这就是不撞南山不回头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看来,您与海版的分析是一致的,海版也说过四夹三与三夹三绕法差别不大。至于次级载流量我的判断与您 ...

你和我的经历一样,做了多次、变换了多种电路,刚完成时感觉还行、过一段时间总觉得不满意......最终也是归结于输出变压器是否不匹配问题......
目前我正在做6P1推挽,等这个完成后就拆6P3P的输出牛、再实验其他电路,我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我
我绕牛也是根据海河版主的经验做的,而且多次向海版请教。海河版主才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和我的经历一样,做了多次、变换了多种电路,刚完成时感觉还行、过一段时间总觉得不满意......最终也 ...

  这大概就是大家说的折腾吧。一款适合自己聆听的机子就是战斗方向。
  我这人比较容易满足,6P1   PP和6P15  PP找均己完工,音色颇令自已满意,因为好象总少了点单端的那种韵味,所以想一定要尽自己的力,弄一台能说服自己的单端,以免应付耳朵。
  当然海版既是我们的老师,又是我的崇拜对象,他是胆域的领军人物。自忖一些简单的基础问题,老是去麻烦版主,总觉得不好意思开口,但他倒是多次诠释和提醒我多次的提问,在此再表深深谢意!另外由于与版主水平悬殊,总感到自己开拖拉机的驾驶员和开高铁的驾驶员交流,有着目前无法跨越的技术鸿沟。所以万不得已才只好开口。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看来,您与海版的分析是一致的,海版也说过四夹三与三夹三绕法差别不大。至于次级载流量我的判断与您 ...

底噪,数字表仅有0.0017mv和0.0019mv???吓死人了,测量方法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底噪,数字表仅有0.0017mv和0.0019mv???吓死人了,测量方法不对吧?

   反正我是用数字表在输出端测的,我也不信,胆整流竟有如此效果,但表的读数就是那样,不管怎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开机与关机一样安静,那怕音量在最大位。等一下我翻老贴给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底噪,数字表仅有0.0017mv和0.0019mv???吓死人了,测量方法不对吧?

仔细重看了一下,档位记错了,对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底噪,数字表仅有0.0017mv和0.0019mv???吓死人了,测量方法不对吧?

是1.7和1.9mv,让您受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7和1.9mv,让您受惊了

楼主:
时间长了,记错了,照片转过来发出后,我重新看了一下,乖乖!在电压档,不是mv档,笑话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