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矿石机接普通耳机的解决办法-2级阻抗变换器

楼主(2021-03-10):
玩无天地线中波矿石机没有高阻耳机是个遗憾,折中的办法,采用阻抗变换器连级变换阻抗,一级采用自耦接法,二级采用互感接法,缺点是音量损失较多,适合强台附近收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行,80*80cm的,简易鞋架改装的;
能收到临省强中波台,反倒是本省中波台声音较小。

你那个弄成场管电路,效果会好许多,另外也省掉了阻抗变压器,可以试试

网友B:
两级阻抗变换?如果是将就用手头现有的元件还可以,专门为这个设计买东西,不合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级阻抗变换?如果是将就用手头现有的元件还可以,专门为这个设计买东西,不合算啊

就是旧物利用啊,新买元件还是一级变换效果好

网友A:
方框大环矿石机,不错,信号强度合适时实现无天地线接收也是一种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框大环矿石机,不错,信号强度合适时实现无天地线接收也是一种乐趣

还行,80*80cm的,简易鞋架改装的;
能收到临省强中波台,反倒是本省中波台声音较小。

楼主:
好的,
由于冬天太干燥,身上静电较多,没敢捣鼓场管呢,
过段时间试试。

网友C:
金属杆的天线框架不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弄成场管电路,效果会好许多,另外也省掉了阻抗变压器,可以试试

支持!场管加助听器耳机或者300欧耳机很适合大环,比变压器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杆的天线框架不妥吧

我这是因陋就简,要做木支架的就做成螺旋线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