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准备入手一套音响

楼主(2021-03-10):
最近准备入手一套音响.老师们有没有谁听过或用过这套音响老师.质量如何.给点意见吧.谢了

纯甲类 KT88 电子管功放机

惠威 D3.1音箱

网友:
20多年前问世的惠威杜希D3.1,是一款非常不错的书架音箱。

网友:
一万一套还是省省算了,声音出来会让你失望地

网友:
对惠威没什么好印象,声音一般般,优点是耐操,可以唱KTV乱吼不烧喇叭。
功放那个吹半天焊锡电阻什么的,KT88输出牛才86*50,整机才18公斤,还不如一般爱好者做的6V6推挽重。

网友:
非常不喜欢两个声道一个电位器调节音量,败笔!

网友:
如果是喜欢在家K歌的非常推荐,惠威非常耐用,推挽胆机也可以避免大部分过载破音。

网友:
假如喜欢K哥可以用K哥功放,震得你敖熬叫为止

网友:
胆机参数绝对虚标,105*60的铁芯怎么会达到450W。

网友:
买这种机怎么说呢,能玩儿,但被坑点儿是肯定的,用料不咋地,不过考虑到商家是要赚钱的,只要可靠性没问题,其他东西缩点儿没毛病,看价位了,五位数就算了,神坑,你给我五位数我能做个比这好10倍的

所以呢,新烧友不建议一上来就上商品器材,容易交学费,建议在坛子里攒点儿普通零件儿自己攒一台,随便找个底台,随便淘一套变压器,便宜管子上几颗,四位数以内可以保证你入门儿,音箱可以买大品牌,这东西是一次性投入,而且大品牌的还是值得信任的,等熟悉这里面的道道了,再买成品器材就不会上当,不过我估计你熟悉了后,就不太想买成品器材了

网友:
总谐波失真<1%,名机也不敢这么标吧,何况一个简单的KT88单端
信噪比90dB,怎么得出来的,放大器有信噪比这个指标第一次听说
电源变压器450W,这就是吹牛了啊

网友:
这惠威的低音单元和丹拿好像,山寨感十足

网友:
一看就是吹忽悠

网友A:
信噪比不是放大器非常重要的参数吗
我估计楼主不懂电子,只是想买一套成品听曲而已。。就不用建议楼主从6N2 + 6P1开始了 不懂技术,票子免不了被商家多赚一些,没办法!

网友:
我这里有个歌吧倒闭了。功放,音响,效果器,U频道话筒。一套3000元。老板说一套一万多购买的。不知道有没有感兴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噪比不是放大器非常重要的参数吗
我估计楼主不懂电子,只是想买一套成品听曲而已。。就不用建议楼主从 ...

信噪比是信号的参数,是相对量,放大器只讲输入等效噪声密度,以及0.1~10Hz输入噪声电压,是绝对量

网友B:
功放噪声电平Vn与最大输出电平Vs之比(S/N)就是信噪比。需要使用示波器、毫伏表,测试时                                                                                                    用电阻做负载,信号输入端短路,音量电位器放在最大位置,用示波器观察波形,用毫伏表测得的电压为噪声电平Vn,与最大输出电压Vs之比的对数值为信噪比S/N=20lgVs/Vn(dB)。当然不排除厂商虚标的可能,比如一些厂家标的失真度是1W输出功率时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放噪声电平Vn与最大输出电平Vs之比(S/N)就是信噪比。需要使用示波器、毫伏表,测试时                ...

感谢白版解惑,原来是这么定义,也就是说等于最大输出功率和底噪功率的比值咯(我比较习惯按照功率算,避免阻抗转换麻烦),还真没关心过这个,大家做机一般都是测量底噪完事儿

网友:
贵族之声!听说过!非贵族不能用!

网友:
1.输出18瓦,这个....
2.惠威的箱子都比较难推,吃功率。

网友:
105铁芯竟然有450W的功率?输出牛也才是86的,这种配置基本都是6L6,6P3P的用于KT88炒作如果价格在2000以内还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漆包线用了耐高压无氧铜????     试问;耐高压与无氧铜有鸟的关系? 广告词都做不好的商家............

楼主:
先谢楼上各位老师了.就不一一回复了.感谢各位老师的指教与建议.机器不用一

万.功放2300元.音箱2600元.音箱想买好一点的.有那位老师推荐那个品牌的音

箱质量好又靓声.感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谢楼上各位老师了.就不一一回复了.感谢各位老师的指教与建议.机器不用一

万.功放2300元.音箱2600元.音 ...

D3.1书架音箱1999年就是这个价位,加上音箱架要3000元,当时我花3000元买了D3.2落地音箱,一直用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3.1书架音箱1999年就是这个价位,加上音箱架要3000元,当时我花3000元买了D3.2落地音箱,一直用到现在 ...

白版老师你用这箱感觉音质怎样好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白版老师你用这箱感觉音质怎样好不好

二十年来我一直在用,该音箱灵敏度高,很好推,声源是马兰士CD,曾经用马兰士4400功放推,后来用斯巴克A50-T(EL34超线性推挽)胆机推,40平米的客厅足够应付,本人工薪阶层,也没有听过高档设备,自我感觉物有所值。D3.1书架音箱稍微吃功率,《电子报》2001年第9期曾经有报道,惠威为电脑生产 的有源音箱结构与D3.1相同:

网友C:
不同的音箱,不同的功放。连播放器都有不一样的效果,没有绝对值。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十年来我一直在用,该音箱灵敏度高,很好推,声源是马兰士CD,曾经用马兰士4400功放推,后来用斯巴克 ...

好的,谢白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的音箱,不同的功放。连播放器都有不一样的效果,没有绝对值。个人观点。

哦.谢老师了

网友:
你算找对地方了,这机机在这里,一下就现出原形了。我的6p1单端输出牛都差不多86x40了,电源96x50。就他那个也好意思,整个布局石五供。不吉利,太不吉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