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z4管壁容易出现镜面

楼主(2021-03-10):
家里6n1小单端功放,用的6z4整流,每天定时开机2小时,半年左右6z4管壁就有镜面了,镜面在中间高度位置,对应两个屏中间缝隙位置。而6n1还是跟原来一样,侧面管壁没有出现镜面也没发黑。特来请教一下原因。

网友A:
温度过高导致消气剂二次蒸发,然后随着电子流被喷射到管壁上,常见于小型整流管和大功率管,也看消气剂配方和喷涂位置,有的消气剂不易蒸发,有的喷涂位置离高温点比较远也不易蒸发
6P3P就有这种现象,6P14和6P15也见过,6N2这种发热量很小的基本不会有,功率小管壳大的6N8P,6N9P这种就更不会有了,不过欧美的个别种类6SN7有顶部喷消气剂的现象,一般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过高导致消气剂二次蒸发,然后随着电子流被喷射到管壁上,常见于小型整流管和大功率管,也看消气剂配方 ...

谢谢答疑,应该就是温度高所致,手里另一台机用5z4p很长时间也没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6z4本身就是这样的,还是我的电路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答疑,应该就是温度高所致,手里另一台机用5z4p很长时间也没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6z4本身就是 ...

6Z4都这样的,用几天就乌漆嘛黑的,管子体积太小,灯丝功率又大,玻璃壳离灯丝距离太短了,5Z4和5Z2这种大管玻璃壳温度反倒没有6Z4高
可以用6Z5P代替6Z4,参数一本一致的,更好看,散热更好,就是价格贵一到两倍

楼主:
好的,那就放心了,等管子报废了直接换4007

网友(2021-05-07):
一天2个小时半年,正常,

网友B:
滤波电容过大了吧?手册一般推荐16uF,建议用4uF,如果电流不超用几年都没有关系,看楼主是6N1小单端,第一级滤波电容4uF,几乎可以用几十年。

网友:
阴极电流大的管子,都容易出现。收音机中首当其冲的是6Z4,因为它流过整机电流,其次是6P1因为它功率输出电流也大。

网友:
廉价管子不怕坏,再说了也坏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容过大了吧?手册一般推荐16uF,建议用4uF,如果电流不超用几年都没有关系,看楼主是6N1小单端,第一 ...

10uf+8H扼流圈+180uf+串联稳压+220uf

网友:
引用 楼主:
10uf+8H扼流圈+180uf+串联稳压+220uf

还有稳压?上个电路图看看吧,按理10uF不大的,最好是4uF,如果还有电容的话,可以串联起来5uF的。

网友C:
后端的滤波电容容量有些大了,在开机的时候会超过6Z4的最大电流峰值

Multisim整流管模型有问题,两个屏极没有做区分导致无法使用,我这边用两个导入了其屏极特性曲线的0栅压状态的三极管代替
因为不知道具体负载和电压,我这边随便弄一下仿真,次级AC220V*2,串联稳压当作50欧电阻,实际启动过程中串联稳压的内阻应该比这还小一些,5K电阻是在稳定的输出电压提供大约50-60mA的负载。由于整流管不会有反向电流,探针测得的Vpp参数就代表这个周期内的峰值,这个电流能达到1.3A以上(我这没算变压器的次级铜阻,加上估计会低一些,但开机时高于扼流圈标称直流的电流同时也会导致扼流圈过度的直流磁化,电感量可能会大幅降低,这俩一正一反,也许能抵消,也许抵消不掉,仿真参数仅供参考)

6Z4的DC输出电流是70mA,在曙光给的参数文档里我只找到了一份关于最大阳极电流振幅的参数,这个数值是300mA,1.3A超过太多了,不过一般整流管应该会有一个热切换峰值电流,是正常峰值的3-5倍左右,翻了一圈在6Z4一个替换管U78的文档里找到了关于浪涌电流的规定指标(我这边发不了链接,可以在Marconi的U78参数文档里找到Ia surge=700mA),也就是说在启动瞬间这颗管子是明显超出其限制最大峰值的,而且如果这个Ia surge的意义和热切换最大峰值接近的话,这应该是在管子阴极充分预热之后才能短时间承受的值,且如果用到这个参数就意味着管子的寿命会受到影响,预热不充分就承担这个电流应该会产生严重的阴极局部过热等情况,造成较为严重的损坏,稳压电路如果目前没有缓启动延时可以考虑加上,稳压电路已经有延时缓启动的话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管子本身设计就容易出现镜面吧

有错误的话欢迎大家指出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后端的滤波电容容量有些大了,在开机的时候会超过6Z4的最大电流峰值

老电子管收音机的第一级滤波电容用到20uF,一台红灯机,6Z4已经烧坏了。后来发现有电台的时候啸叫,打开仔细看,原来在管脚处焊接2个晶体二极管,6Z4还插在那里,坑人,拆去晶体管,重新插个新的电子管,啸叫消失了。
看你的仿真,应该是冲击电流过大了。所以我一直建议用4u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电子管收音机的第一级滤波电容用到20uF,一台红灯机,6Z4已经烧坏了。后来发现有电台的时候啸叫,打开 ...

我是来找我参考的一律建议第一级电容0μF,直接混合桥式整流+LC滤波,让整流管寿命最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找我参考的一律建议第一级电容0μF,直接混合桥式整流+LC滤波,让整流管寿命最大化

试过没有电容的LC滤波,电感震动很大。而且波形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