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完成了晶体管推动的6N7P乙类推挽,跟大家分享。

楼主(2021-03-10):
最近完成了晶体管推动的6N7P乙类推挽,跟大家分享。

楼主:
完成图正反面

网友:
嗯,思路正确,很好!

网友:
推动级供电才38V?推不满啊。

网友:
前石后胆的玩的少。

网友:
思路很好,支持!但是这电路6N7栅极电压不能到负值。我之前设计过一个电路,可以看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65464-1-1.html
电路在24楼,还有一个电阻26楼做了修正。

网友:
你这玩法创新,不用去管它声音好不好听,只要能响就高兴,为你点赞

楼主:
楼上各位好!
彗星:推动级供电才38V?推不满啊。回彗星:手册给出峰值29V就可以推满了,目前输出峰值约31V。
回bluethinkksj:您的电路给我很大启发,您这电路通用性强,我的仅针对6N7推挽就省略那些冗余了。

楼主:
输出功率测试 400Hz 10W

网友:
音质怎么样啊呵呵

网友A:
新人新思路,稍显复杂了
看我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96572

网友B:
支持胆结石,支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胆结石,支持折腾

谢谢,海版支持。
今天又进行了一些测试,待有空整理后,发布到论坛与大家分享。
但我没有那个技术像海版一样一段文字一张图片那样编辑好了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新思路,稍显复杂了
看我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96572

欣赏过您的大作了,集成功放推动确实是个有趣的思路。
我的目标就是要按照手册提供的数据,让6N7P出力到10W,最好能达到手册提供的失真度。

网友:
还是先胆后石的好,可省去输出变压器,可选线性好的电子管电路,并且线路简单、

楼主:
昨晚分析的10V失真度,功率约11W.

楼主:
LOGO压数据了。

楼主:
刚测到的失真度,不知对不对。

网友C:
奇次谐波失真大于偶次,估计听起来会略硬?
啥仪器啊,这么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次谐波失真大于偶次,估计听起来会略硬?
啥仪器啊,这么高级。

乙类6N7推挽奇次谐波丰富是特色。
一端COOLEDIT发生信号,一端用COOLEDIT录制。输出端要分压,录制时保证输入电压小于100mV。然后就可以频谱分析了。再对每个谐波进行读数计算。

网友:
推挽做成偶次谐波“丰富”不是更好么

网友D:
结果非常好。这应该是6N7p目前结果最好的一个实验了。
负反馈功不可没。输出牛用的是什么产品?
这个电路的一个问题是栅极电压不能到负值,标准应用里面变压器耦合的电路是到负值的。在截止的半周里面,三极管可以被彻底关断。但是6N7P在零栅压下电流并不大,所以这个电路工作的挺好。相关细节还是有待研究。如果不需要负栅压,驱动级的电压可以大幅度降低。可以用低耐压的三极管。
另外可以在不同的频率下看看失真度。在低频和高频段,失真度可能会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果非常好。这应该是6N7p目前结果最好的一个实验了。
负反馈功不可没。输出牛用的是什么产品?
这个电路 ...

为了方便,我重新把14楼的图贴过来。
在这个版本的手册(好像是福建一个出版社出的,郑国川主编,这个待查)中乙类推挽分成栅偏压0V和-6V两种,栅偏压0V的与RCA手册中一致的,-6V的我不知道出处在哪里。
福建版的手册中下面的一段论述确实讲出了电子管时代的无奈,毕竟优良的电流放大能力和关断特性,只有到了晶体管时代才有。
但是文中也有一些误导的内容——“因此,一般T1选择降压比输入变压器,要求满足2X58V的信号输出……”,事实上RCA的手册上,包括上海科技1967版的手册,都是要求栅至栅电压为58V,这个电压应该是峰峰值。
采用-6V偏压的工作点电路,我设计的推动级是不适用的。按照我的考虑,即使采用    -6V,推动级的输出阻抗还是应该足够低,否则当信号峰值超过6V,就不能提供足够的栅流从而产生较大的失真。

网友:
要求满足2X58V的信号输出……
一直质疑这句话,六恩七这个管子应该是中等放大倍数的管子
总应该比低放大倍数,比如3到5倍的管子好,推动的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