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信号发生器扫频调测收音机

楼主(2021-03-10):
笔者闲暇无事,进行了一些实践,整理了一下贴上来,供喜欢的朋友们参考,借以抛砖引玉。

由于网络原因吧,上传的图片顺序颠倒。

网友(2022-10-03):
引用 网友A:
老师们,DDS信号发生器输出的SYNC信号是什么样子的呢?我的单独测SYNC信号无法同步,抖动得很厉害。请老师 ...

首先要设置正确连接使用才生效。
1信号发生器sync信号要开启状态(通常默认关闭)
2示波器触发方式选外触发(triger,默认端口触发)

网友(2021-03-10):
非常适用于初学者

网友B:
补充点经验:数字示波器和模拟示波器对触发信号的要求是不同的,模拟触发器没有预触发,因此只能显示触发后的波形,即触发点在波形的最左边,数字示波器都有预触发,触发点在波形正中(可调的)。

扫频信号源的同步信号,一般是一个上升沿信号,一般可以在0~100%的位置调节,即选择在扫频开始还是扫频结束进行同步,需要根据示波器的种类,调节同步点的位置,一般数字示波器调到50%,模拟示波器0%

有些信号源的同步输出,是一个周期和扫频周期相等、占空比可调的方波信号,但占空比无法调节到0和100(只能1到99),我的信号源就是这种,用数字示波器只需要调到50%即可,用模拟示波器就比较麻烦了,我一般是把同步点调在10%,然后扫频宽度调成原来的1.25倍,这样在模拟示波器上把波形起始位对准第一条竖线(最左边的是第0条),然后中间8格就是扫频宽度范围。

网友:
业余条件不容易搞对数放大电路/探头,只能采用线性刻度。这样,看频响不方便,但至少能解决有与无的问题,还是有其价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点经验:数字示波器和模拟示波器对触发信号的要求是不同的,模拟触发器没有预触发,因此只能显示触发后 ...

还是十几年前,刚刚接触数字示波器,觉得慢扫描和存储功能有用,手头刚好有一台惠普8601A的信号发生器,该发生器具有三种扫频功能,可以中心频率为准的对称扫频、设置开始和终止频率的起止扫频、有全景扫频.内部的扫描信号可以根据需要改变,快的速度可在毫秒级,慢的可达几十分钟级,还可以手动扫频。除了扫频功能,还有频率手动可调的AM、FM调制信号。但是不太明确数字示波器的一些功能,试图用CRT示波器的YX方法实现扫频,结果不行!最后采用外同步的方式,才成功的用数字示波器或长余辉示波器实现扫频。几个月前卖掉了长余辉示波器,HP8601A信号发生器暂时留着。

网友:
谢谢分享
小时候就想看看这根线,前几年才有了波,可没有扫频仪。有次在用单管装了个中波信号源配玩具表的频率档调试465K, 心想我调几个点的频点,如用示波器+那单管连续输出400至500K应改也是根曲线(用手匀速旋转可变电容)?
结果确实是,感觉很新鲜。马上网上140元买个旧的信号源,但必须带扫频输出的,
到手后玩了几天,也就结束了,
同样可扫晶振、滤波器等等,也是用这个方式
我是老的信号源没有同步,好像好些的信号源还有频标输出
现在再玩收音机,如没有扫频仪,用通用信号源就可搞定。

上面那张就是手转动可变扫出的,与后买来的信号源扫出来一样的。
手转无法知道中心频点和带宽,只是说明很简单,
信号源调到扫频档:
设定起始、终点频点、步进、步速,就能看清中心频点和带宽。
设置重复扫,这样就可调节中周磁芯看到动态更新的曲线。

网友C:
请问楼主及熟悉的朋友,这个EE1641B有没有扫频功能?他的扫描是扫频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及熟悉的朋友,这个EE1641B有没有扫频功能?他的扫描是扫频的意思吗?

你到这里看看,需要找到详细的说明书或通过实验来确认具体的性能。https://wenku.baidu.com/view/6a2 ... fe04a1b071b0f1.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6d7 ... FxJVlikEn79Cw%3D%3D

网友:
谢谢指点。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及熟悉的朋友,这个EE1641B有没有扫频功能?他的扫描是扫频的意思吗?

这种函数源采用的是ICL038专用函数发生器芯片,比起分离元件的有了不错的提升,但是与现在的DDS函数源相比,性能差多了。DDS函数信号发生器控制可以做到十分的精确,而传统的哪怕是采用专用函数芯片的仪器,这点上差的太远。当然,老式的仪器价格低廉,一般用途还是可以的。

市场上的函数信号发生器品种很多,专业厂家生产的、小规模仿制的。高端产品价格还是很高的,比方说100MHZ频率的价格差不多上万元!即使业余条件下,还是优先选择专业厂家的较好。专业厂家有售后保障,产品相对稳定的多。下面上传一份资料,刚刚从厂家获得的,其中30兆周的产品才五百多元。

网友C:
如果最简单的方法看扫频幅频特性形状:
手调信号发生器输出450~470kHz给收音机,检波输出给一个数字示波器,那么对这个数字示波器的最低要求是什么?是否是最低档的数字示波器就能看到扫描结果?这方面知识不够,希望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21-3-11 15:00):
好像同步是基本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最简单的方法看扫频幅频特性形状:
手调信号发生器输出450~470kHz给收音机,检波输出给一个数字示波 ...

不知你手头是什么样的示波器,这个要求不是太高。为了获得稳定的曲线,示波器要能够稳定的同步,相对来讲,外同步的方式效果更好。你可以连接起来试一试,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你手头是什么样的示波器,这个要求不是太高。为了获得稳定的曲线,示波器要能够稳定的同步,相对来讲 ...

晚上回家发照片。我是想手动调信号发生器,传统示波器中短余晖肯定看不到连续波形,相当于飞点了。所以想到了迷你低价数字示波器,不要求什么指标,显示满足手动的随动变化电平,加上存储记忆,是否就可以复看连续波形?我对数字示波器毫无概念,所以想法不一定对。我想至少也有同步问题。如果同步不好解决,那么难度并没有降低多少。
我一直在想哪种方法最简单。复杂的示波器附件作扫频仪太啰嗦了。

网友C:
是老示波器。晶体管双踪,80~90年代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老示波器。晶体管双踪,80~90年代产品。

这个示波器早前我用过,上无厂生产的质量还是可以的,可惜不是长余辉示波器,几十毫秒左右光点就不连续了,再慢的扫频难以观察。你可以用这台示波器与你的函数信号发生器试一试。由于你的示波器与函数源都是模拟的,定量方面就不是太好,扫频测试有一个重要的数据就是频率落点,虽然你的仪器可以设置,不过远没有数字仪器来的精确。数字示波器还是选用大厂生产的较好,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产品还是谨慎购买为好,最好不去涉及那些业余级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示波器早前我用过,上无厂生产的质量还是可以的,可惜不是长余辉示波器,几十毫秒左右光点就不连续了 ...

谢谢你的分析指点。我在学习学习,思考一下。

网友:
谢谢老师整理的内容

网友:
内容非常接地气,谢谢老师整理的学习资料!

网友D(2022-06-30):
示波器是工作在普通的YT模式,还是说要调成XY模式?
一直不是很明白这个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配合没有锯齿波是怎么在X轴上展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是工作在普通的YT模式,还是说要调成XY模式?
一直不是很明白这个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配合没有锯齿波 ...

示波器工作在YT模式,用函数信号发生器的同步信号去启动示波器的扫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是工作在普通的YT模式,还是说要调成XY模式?
一直不是很明白这个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配合没有锯齿波 ...

XY模式只适合带有锯齿波同步信号的扫频仪(比如自制的),现代的信号发生器早就没这种东西了,都是方波同步信号,所以XY模式用不了,只能用YT模式,同步信号接外触发(有些低端示波器没有外触发,则需要把同步信号接第二通道,扫频信号接第一通道,然后用第二通道触发两通道同时显示即可)

网友E(2022-09-05):
我的收音机是红旗803,扫频出来的中频怎么是这个图像,左右不对称。
我是用数字信号发生器输入扫描频率从440khz到490khz,50ms扫一次。
多谢大师指点!!!

网友A:
请推荐具有扫频功能和同步输出的信号发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收音机是红旗803,扫频出来的中频怎么是这个图像,左右不对称。
我是用数字信号发生器输入扫描频率从4 ...

自激振荡了请加阻尼。

网友:
认真拜读了JHXC老师的帖子!收藏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推荐具有扫频功能和同步输出的信号发生器。

十多年前买的普源DG1022,这个价格比较贵,但是记得快2000元。现在有买了一台优利德UTG932,一些性能比普源的还要好,这个只要几百元,优点是体积很小,相当于一台便携式半导体收音机。这两种函数源都有同步信号输出,接到数字示波器的外同步端子,工作起来很稳定。市场上还有许多业余级别的,价格也不高,如果选用只要参数满足要求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收音机是红旗803,扫频出来的中频怎么是这个图像,左右不对称。
我是用数字信号发生器输入扫描频率从4 ...

今天,我把双联可调电容的本振端和天线端都断开,信号直接接天线上,示波器探针接在中周输出检波后。效果不错。稍微有些干扰是手捏着信号线外皮。见下图。

网友A:
请问信号源幅度设置多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信号源幅度设置多大呢?

4mv或6mv。4mv是这台数字信号发生器的最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