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明纬350改可调电源问题

楼主(2021-03-10):
请教坛友们,按网上教程改的,改完后,带下550电机,正常运转。但调流时,电压定在3v多,短路接线柱,悬调流电位器,炸机了,第一次炸了3320开关管及整流桥,第二次又炸了3320还有两个0.47欧电阻,我是改好后放回铝壳内,开关管也做了散热,不知何原因。当时,忘拍照片

网友A:
请先说明你的改装方案
其次贴上几张图片
然后说明故障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改的,谢谢

15脚对地加个电阻。

网友:
无改过!帮不了你!

网友B:
网上教程是表现现象,要稳定还要很多工作家续留点感加辅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教程是表现现象,要稳定还要很多工作家续留点感加辅助电源

谢朋友,辅助电源都加了,现在是能用,但短接调流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先说明你的改装方案
其次贴上几张图片
然后说明故障情况

忘拍照片了,朋友,改的0-50v,加了辅助电源给494供电。电位器连线什么的,就是网上教程。改好后,调压正常,带负载550电机也正常,但就是3v-5v电压,短接调流炸管子

网友A:
是短接炸,还是调整炸?把你的教程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短接炸,还是调整炸?把你的教程贴出来

朋友,教程都一样的,接线位置看似不同,其实都是导通的。确切的说一旋调流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短接炸,还是调整炸?把你的教程贴出来

短接后,才能调限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短接炸,还是调整炸?把你的教程贴出来

明天我拍几张照片,

网友C:
是不是限流部分没改好,用电阻性负债测试过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教程都一样的,接线位置看似不同,其实都是导通的。确切的说一旋调流就炸了

你这样就没有办法了!
教程都是一样的
可是,人家都成功了!
也没有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限流部分没改好,用电阻性负债测试过没有?

没用,电阻丝,测,12v测过550电机,电机带载了,显示3a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限流部分没改好,用电阻性负债测试过没有?

低电压短接时,听到啸叫,没当回事,直接悬调流,炸管子了,而且炸了两回,报废了4只3320。第一次炸管子时,调流还可以,因为用的短接线比较细,发热严重,调着调着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限流部分没改好,用电阻性负债测试过没有?

感觉不是连线的问题,已经搞了一个月,再连错线不太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