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有点想不通

楼主(2021-03-10):
  我有三对音箱,经常在听音乐时不关机换来换去听,知道这不好,但成习惯动作了,所以一般在10秒以内完成,倒也无妨。
  但我发现我的6P3P单端在全部拔掉喇叭线后,机子仍在唱歌,不过仅音量细小点而已,推挽没注意,这是什么情况?是输出牛的铜线振动而产生的吗?不解!

网友A:
就是牛振声。当初俺刚入门的时候鼓捣6P1,没接假负载,牛就哼起来了。。

网友B:
不接音箱(次级开路)输出变压器的感应电动势无处“泄放”、憋得牛只能“叫喊”,而且这个电动势比电源电压还要高!最好改掉这个习惯。

网友C:
牛的片子松,侵下漆就好了。你的这个习惯不好。容易顺坏牛和功放管

网友:
万万不可。

网友D:
那是输出牛向你召唤他就要罢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牛振声。当初俺刚入门的时候鼓捣6P1,没接假负载,牛就哼起来了。。

“牛振声”好象一个人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牛的质量不杠,很容易击穿 !

  我8只牛均为自养,看来还可以,呵呵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音箱(次级开路)输出变压器的感应电动势无处“泄放”、憋得牛只能“叫喊”,而且这个电动势比电源电压 ...

   有点明白道理了,即断开后,没了负载,就会在次级0--8端产生初级电压的感应电动势,其电压与初级相当,且高于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的片子松,侵下漆就好了。你的这个习惯不好。容易顺坏牛和功放管

谢谢啦!
既然我这样做违规,那么改正即可。至于浸漆不准备了,因为不利于日后折腾。即使坏了也好重绕。

楼主:
禀版主!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输出牛向你召唤他就要罢工了

谢谢老师提醒!日后改邪归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子管的输出变压器工作时次级禁止开路。没有损坏只是侥幸,不能作为自辩的依据。

  谢谢老师警告,我会改过来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点明白道理了,即断开后,没了负载,就会在次级0--8端产生初级电压的感应电动势,其电压与初级相当 ...

你恰好说反了,输出变压器是一个阻抗变换器,当次级开路时其初级反射阻抗无穷大,音频电压与直流高压叠加后升到很高,如果绝缘不好绕组之间或对铁芯会击穿,十分危险。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既然我这样做违规,那么改正即可。至于浸漆不准备了,因为不利于日后折腾。即使坏了也好重绕。

你可以侵蜡。不耽误你折腾。实际你不摘音箱它也响,只不过你听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侵蜡。不耽误你折腾。实际你不摘音箱它也响,只不过你听不到。

谢谢,知道了!

网友:
我也曾有过这不好的习惯,侥幸没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恰好说反了,输出变压器是一个阻抗变换器,当次级开路时其初级反射阻抗无穷大,音频电压与直流高压叠加 ...

  哦?后果这么严重!我会谨记的。
  学海无边哪,弄了半天我还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幸好坛上有很多有技术,有热情,有耐心,很无私的大师们!在此对版主们以及所有关心和赐教于我的每一位老师们,再次表示衷心的谢谢!

网友:
胆牛不可以这样糟蹋哦!

网友H:
哈哈 我也有这个习惯  跟楼主一样  不过我一般开机换音箱听的时候都是 把音量关死状态再换音箱  不知道这样好一些不  呵呵

网友:
输出牛快要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 我也有这个习惯  跟楼主一样  不过我一般开机换音箱听的时候都是 把音量关死状态再换音箱  不知道这样 ...

我也是这样,关小音,插头一插了事

网友I:
功放管倒不至于坏,牛的绝缘如果不够,很快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功放管倒不至于坏,牛的绝缘如果不够,很快击穿

  很快击穿不至于吧,我记得有一次午睡前换箱,结果一个声道一个插头沒插紧掉了,半小时醒来才发现,心想这下完了,牛必死无疑,结果重新插上,一切安全无恙,至今正常。
  我说这事不是提倡,更不是狡辩。首先肯定这不是好习惯,是严重的违规操作,其次这会导致机损率增加无疑,造成不必要的人为损失和麻烦,请大家千万别学我!还是老老实实严格地按科学规律办事。

网友I:
引用 楼主:
很快击穿不至于吧,我记得有一次午睡前换箱,结果一个声道一个插头沒插紧掉了,半小时醒来才发现,心想 ...

是的,不是必然的,相邻两圈之间的击穿电压取决于牛的绝缘品质,绝缘品质越好,击穿电压越高,同时如果牛的设计上使得每伏电压降低,都会加强牛的耐击穿特性。

另外,感生电压只在磁场变化时才有效,比如开机的过程,或者功放有输出时,你的状态是带电换箱,并且换箱时应该没有输入信号的(否则您不会发现不了其中一个声道没接上),因此输出上的电压是静态的,没有产生感生电压,所以没什么问题,如果不信并且您舍得,可以不加负载冷开机然后输入个信号打开音量试试

我以前修收音机发生过输出牛击穿,收音机喇叭音圈是断的,我并不知道,上电后大概十几秒就听到轻微的“啪”的一声,后来检查是输出牛初级打火,收音机小牛都是普通绕法,绝缘性也不咋样,加上又是开机过程,所以才会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的,不是必然的,相邻两圈之间的击穿电压取决于牛的绝缘品质,绝缘品质越好,击穿电压越高,同时如果 ...

谢谢!您分析得有道理,
  至于那个冷开机试验,我不准备去论证了,一来坏习惯应该立即摒弃,二来自找麻烦没必要,三者研讨这个沒意义,防止此类现象才是皇道。

网友:
还是关机后 换合适

网友:
电子管的功放工作时次级端禁止开路。晶体管的功放工作时输出端禁止短路。一定要关机后换音箱。

网友:
无论是晶体管还是电子管功放,用输出牛的其次级都严禁开路,特别是用输出牛的晶体管功放,输出牛次级开路,晶体管集射极极有可能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