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几款后级功率管

楼主(2021-03-10):
作为耳放单端后级使用,想找满足这些要求的管来换着听:
旁热式6.3V灯丝,电流不超过0.7安;
跨导为6V6的量级(4-5毫西门子),或者更低(不然噪声太大);
负压不太深,最深20 - 30V;
五极管或者三极管都可,匹配7.5K输出牛;
别太贵;
最好是大八脚。
谢谢各位!

目前知道的有6P1 6K6 6F6可以

网友A:
CV309是不错的选择,价格不贵声音很好我有20几个全新原包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V309是不错的选择,价格不贵声音很好我有20几个全新原包装的

火星老大,你在此一说,此管的价格明天在全网肯定井喷式爆发,火箭式直线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星老大,你在此一说,此管的价格明天在全网肯定井喷式爆发,火箭式直线上升。

那我这贴就不该发,罪过罪过!

网友C:
耳放后级用三极管足矣,完全符合LZ条件的国产管为6N12P,灯丝电流0.9A,但是两声道可以共用一只管子。如果不限于大八脚,可选的管子就太多了。

网友D:
耳机不需要多大的功率,国产五级管6J5完全可以。其次是6J3,6J4也行。要体积大点可以6J4P,电流大点可以6P9P。

网友E:
RCA的5686很不错,价格也便宜。屏极250V/30mA,帘栅极极250V/5mA,栅极偏压-12.5V,阴极电阻390欧姆,负载阻抗9K,输出功率2.7W。

楼主:
引用 网友E:
RCA的5686很不错,价格也便宜。屏极250V/30mA,帘栅极极250V/5mA,栅极偏压-12.5V,阴极电阻390欧姆,负载 ...

这管子可以利用!我手上有一对,结果忘记了。谢谢白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耳机不需要多大的功率,国产五级管6J5完全可以。其次是6J3,6J4也行。要体积大点可以6J4P,电流大点可以6P9 ...

音乐性可能不如音频专用管。6p9p三接玩过,同样的前级,6v6三接秒杀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放后级用三极管足矣,完全符合LZ条件的国产管为6N12P,灯丝电流0.9A,但是两声道可以共用一只管子。如果 ...

原来也关注过它,没深入研究。谢谢!

网友:
6N8P 或 12AU7 并联声音很好,胆味浓郁。

网友F:
还有一种6Y6G也可以听。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种6Y6G也可以听。

它更接近6L6,感觉有点费电。我的思路是,耳机后级,旁热管中,五极管6v6级别的就够了,或者电压放大三极管当功率管用,功耗太大不划算。直热式的,想尝试2a3之类的经典直热三极管,就不管功耗了。

网友:
可以考虑PCL86/ECL86,前级和后级管都有了。而且不贵,NOS管也才10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更接近6L6,感觉有点费电。我的思路是,耳机后级,旁热管中,五极管6v6级别的就够了,或者电压放大三极 ...

废点儿电怕啥,况且也废不了多少,颜值最重要,6L6G太贵,6Y6G好看啊,拿它冒充

网友:
耳放?你拿只6A2接成三极就行,又便宜。

网友:
6N6制作耳放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G:
FU29

保证震撼

楼主:
引用 网友G:
FU29

保证震撼

fu系列 都是电老虎 而且是共阴的,单管后级担心声场窄,只能并管或者推挽。推大箱子可以,耳机的话,这功耗还不如用300B了

网友H(2025-04-07):
引用 网友A:
CV309是不错的选择,价格不贵声音很好我有20几个全新原包装的

大哥,cv309做功率管输出牛要多少阻抗最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大哥,cv309做功率管输出牛要多少阻抗最好呢

和6V6相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6V6相当。。。。

我测试了一下好像功率不大

网友:
6s6阴极输出啊,变压器都省了。

网友:
给你参考,工作点功率都在这个图上。比这失真低的管子应该找不出几个了吧!

网友:
PCL86\\ECL86,,,,世界上最贵的胆耳放就用它。内部含12AX7+el84     一个管子,前后级都有了。

网友:
耳放?你拿只6A2接成三极就行,又便宜。

就用6N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