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开关机的暂态过程的认识

楼主(2021-03-10):
      察觉有的坛友对开关机的暂态(瞬态)过程有两种极端认识,特此摘录秦曾煌老师的2008年《电工学》第六版  这里没有摘录内容较多的,包括用微积分理论推导过程,仅仅用有关例题做参考,坛友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用已知数据替换代入。

网友A:
好!我的耳放,开机后电压单调上升至稳定,可是电流振荡数次才稳定。。要完整分析,还需要二阶电路(二阶常系数微分方程)还有电子管的模型(受控源)的知识。。有空的时候我试试分析一下我那耳放,也算复习功课了。

网友:
平时最不引人注目的一开一关道理竟然如此深奥。

楼主:
      下面是秦老师62年机械专业《电工学》第一版(上中下)当时”暂态过程“被称为”过度过程“其中有5章§5电容器的振荡放电。这里摘录了R、L‘C振荡回路的Uc和i的变化曲线;等幅振荡(下册有专题论述)。
我2R、L‘C振荡回路的Uc和i的变化(等幅振荡)曲线.JPG
       秦老师的下册对胆机爱好者是不可多得的教材。目录如下:
       上册是电路,磁路,电工测量,三相电占一部分篇幅,中册是变压器,各种电机包括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我的耳放,开机后电压单调上升至稳定,可是电流振荡数次才稳定。。要完整分析,还需要二阶电路(二阶常 ...

这里是机械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动力传动,机床电器等)虽然秦老师用微分方程以及定积分分析了电路的暂态过程,但对电子电路的应用没有涉及,希望你能更深入总结一下,胆机开关机对元器件的影响(模糊数学—定性分析,定量高数运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是机械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动力传动,机床电器等)虽然秦老师用微分方程以及定积分分析了电路的暂态 ...

学业繁忙,有空一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