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的资料转移到电脑里,电脑蓝屏

楼主(2021-03-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网上看到的:

近日在作维修服务时发现不少用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电脑在插入部分USB设备时电脑会立刻蓝屏,首先我尝试了卸载了设备管理器里的所有关于USB的项目,然后重启后测试,结果发现在系统自动检测USB设备时再次立刻蓝屏,无法只能试着卸载删除所有的USB驱动文件,最终问题才得已解决,方法如下:
1、进入C:>windows>system32>drives下删掉USBehci.sys usbhub.sys   usbohci.sys usbport.sys
2、进入设备管理器,拆毁所有的USB驱动,
3、进入C:>windows>system32下删掉usbui.dll
重新启动计算机!

注:出现此类问题的客户大多安装的是GHOST版本的系统,如果接照上述方法未能得到解决,很可能是这个驱动和显卡的驱动有冲突所致,建议卸载掉显卡的驱动以及按照上述方法卸载掉USB驱动.

网友:
楼上的比较靠谱。

网友:
要是硬件问题,插u盘也会出现一样问题的。如果没有,就要安装手机品牌的手机助手软件,一般可以解决。
是在不行,的换电脑或装系统

网友:
原因不知道。
但是出现的情况应该是explorer.exe崩溃了,然后操作系统又重新启动一个进程。

网友:
好家伙,在隔壁数码论坛看到了你的贴子,然后在这里又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