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胜利万用表VC9805A+..

楼主(2021-03-11):
胜利万用表交直流电压档不准偏差太大,
万用表的交直电压档不准,测量三百伏只有二,三十伏,
其它各档都是好的,长时间关表后能短时间测量。

网友A:
胜利万用表CV9805A+电原理图

网友B:
胜利的表,电池电量低时测量数值还会偏大不少
搞不懂这品牌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胜利的表,电池电量低时测量数值还会偏大不少
搞不懂这品牌的产品

电池是新的刚换了一个月应该
没问题,这表只有电压档不准其它都好的,

楼主:
关掉表后三,五个小时后只能用十几秒的时间。

网友C:
电压挡有故障呗,找图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挡有故障呗,找图纸吧

对这不熟小白一个,求助大家看能弄不,
扔了又可惜。

网友:
我没图纸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没有这个型号的表。

这表是08年在官网买的,
不会上图片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见过胜利CV9805A+万用表,我倒是两年前买了块胜利VC9805A+万用表,使用至今没啥毛病。

不好意思型号搞错了是VC9805A+,
我的是四个键加三极管测量座的,
你上的照片是多大的,大的图怎样上传?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池是新的刚换了一个月应该
没问题,这表只有电压档不准其它都好的,

打开后盖,有三个可调电阻,其中一个是电压校正的,调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胜利万用表CV9805A+电原理图

谢了,
这图那个部份是负责测量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开后盖,有三个可调电阻,其中一个是电压校正的,调整即可

我这也偏差太远了点吧,
是三个中的那一个?
后盖面没有零件显示屏面有两层
线路板,有一块上有三个排在一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也偏差太远了点吧,
是三个中的那一个?
后盖面没有零件显示屏面有两层

每个万用表不同,得自己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个万用表不同,得自己找

有什么标注吗?
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标注吗?
谢了

一个个调,精度已经不行了,电压、电流、电阻......都的校正一遍

网友F:
普通数字万用表也跟指针表一样,都是只有一个基本档,其他档位都是在基本档的基础上扩展而得到的。

检修万用表,最基本的方法是检查基本档有没有问题。别急着去调那些校准元件。

具体到楼主这个表,基本档就是最灵敏的DC电压档(200mV档),如果该档检查没问题,对于其他DC电压档出现的问题,就查相应的扩展元件(主要是开关触点、分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普通数字万用表也跟指针表一样,都是只有一个基本档,其他档位都是在基本档的基础上扩展而得到的。

检修 ...

我也估计是按触和元件参数不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另一块表的电流档串联到电池,开本机看电流多少mA,
电阻档准不准?直流电压2V档测量一节1.5V电池看是否 ...

开机电流2.8mA左右,
电池电压1.57V左右,正常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开机电流2.8mA左右,
电池电压1.57V左右,正常吗?

电池电压1.57V左右,属于正常,那就不是需要校正问题,而可能是分压电路元件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电压1.57V左右,属于正常,那就不是需要校正问题,而可能是分压电路元件不正常

基准沒有问题那应该是
电压档外围零件的问题了摸排一遍,
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流电压档2V档基本是正常的,

能确定基准和芯片沒问题就好办了,
外围零件检查一遍。

网友:
把20v.200v外围元件检查一下

网友H:
换新电池不能解决,就查电源开关S1是否接触不良,或C8(47uF)是否漏电或容量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新电池不能解决,就查电源开关S1是否接触不良,或C8(47uF)是否漏电或容量减小。

好的👌,
电阻量完了没发现问题
电容没有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