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一下切割PCB或环氧板的新方法

楼主(2021-03-11):
昨天裁切一片1mm厚的环氧板,工具包括钢尺、美工刀、勾刀。完了之后桌面到处是粉末,而且两面划线的精度不足切割不整齐。
上网看看大家有什么好方法适合业余操作。发现有电转配砂轮、弓锯、钢锯、裁纸刀加钢尺、小型铣床等等。都是有粉末产生,或者不适合业余偶尔玩玩的方法。不过看到“裁纸刀”这个词突然心中一动。
网友说的裁纸刀应该是美工刀一类,但有一种裁纸铡刀用来切相片的似乎不错,而且以前买过一台塞柜子里吃灰呐。
赶紧找出来一试,嘿,效果还不错!边缘整齐又没灰。
也有一些不足,板子得大力摁住,不然刚下刀时会发生滑动偏移,切1mm厚没问题,可能切1.5或2.0就没那么轻松了。

网友:
这个裁纸刀我试过,切口处PCB板有损伤,我是废锯片划断。

网友:
板子短还可以,
试过1.6mm厚的板,超过10cm长,就会导致切掉出来那边板有时候会裂。

网友:
这样切下来做出的板子,边缘处的线路铜箔会很容易脱落

楼主:
看了大家的意见,尝试切了块20cm长的板子,发现十几cm后切口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崩塌现象。应该是铡刀力矩变小导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大家的意见,尝试切了块20cm长的板子,发现十几cm后切口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崩塌现象。应该是铡刀力矩变 ...

板子边缘切坏,需要打磨掉一定宽度

网友:
感觉楼主这个切割方法并不完美,PCB板子脆,这么搞容易开裂,边缘也不会好看,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放在打印店裁纸算了

网友:
只能切1mm环氧极,而且要在刀的中段切角度最佳,否则易毛边撕裂。尺寸稍大不走直线,我的方法是下面热上一层薄的硅胶键盘膜,或厨房用的薄橡胶手套剪一片,特管用。

网友:
这是强人所难。它不是干这个用的,几次过来就连纸张也裁不了了。

网友:
要没有粉,还是折断的钢锯片好用。

网友:
感觉还是用钢锯锯或者用断了的锯条划比较好;

网友:
我用钩道刀+钢尺,感觉好。

网友:
小时候刚买到下脚料玻纤板那个高兴啊,感到做个东西比纸基板高级多了。但不久就领教玻璃丝的教训了,用小锯条弄的粉子刺痒人。现在切割玻纤板一直用湿法作业,用钢板尺与美工刀把板子放在大水盆里作业,切割完后再用水砂纸磨边,全程戴手套眼镜与口罩,穿件破衣服。干完后彻底清洗工具容器,一点粉尘都没有。打孔也是如此,这东西粉尘污染太烦人。

网友:
可以调速的曲线锯应该可以的

楼主:
此方法用来切割板子的边角还是挺好的,没有粉尘。切割时放在台面的部分切口整齐没有太明显破坏,破坏发生在被切除部分,我想是因为台面起到支撑作用。另外材料也有影响,我切的是淘宝上买的3240环氧板,颜色黄质感脆,用刀划一下两边会有微小崩边。以前有块板子是从实体店买的,仔细观察发现有铜箔残留,说明卖家是把覆铜板腐蚀掉来卖,颜色浅半透明,刀刻手感有点“油润”不会崩边,我估计是所谓的FR4型环氧板。在淘宝搜了一下,好像覆铜环氧板的材质都是FR4或FR1的。可能材质影响到切割的效果。

网友A:
这种小台锯比较好用

网友:
我也是头疼这个问题,我打算用电钻安装个小切割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台锯比较好用

小台锯也有,早几年买的。那时还没流行推尺,自己用木条做了一个。

网友:
我都是用铣刀。

网友(2024-04-18):
薄的,0.3的,用剪刀也可以吧

网友:
我是用台锯。但是会有很多粉尘。一般是在卫生间的淋浴间那里锯PCB。有粉尘也就掉地上了。锯好板后拍抖掉台锯上的粉尘,把淋浴间的地面一冲就干净了。

网友B:
我是用小台锯,砂轮来锯,自己做一个防尘箱,上面盖有机玻璃,一点灰尘都出不来。

网友:
我用锯条或裁纸刀干1.6厚的,0.6的直接剪子剪。现在有免费打板,很少自己切割了。楼上的小锯床真的不错,少量的切割没必要对粉尘那么在意,完工后吸尘器伺候一下全有了。

网友:
一直美工刀划线,或者钢锯条据槽,然后掰断

网友:
还是勾刀好,就是要多费几片刀片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小台锯,砂轮来锯,自己做一个防尘箱,上面盖有机玻璃,一点灰尘都出不来。

防尘箱做的真不错,下了一番功夫,值得一赞!
不过我认为限制了臂部动作,减少了视觉角度,增加了危险隐患,和防尘相比,安全更重要,戴一副护目镜或安全面罩很有必要。

网友:
对于台锯防尘,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切割的时候叫家人帮一下忙,家人手持吸尘器在板材的切口处吸尘。这样漂出来的粉尘都吸走了,下方的粉尘则掉进台锯的集尘槽里了。同理,我用麻花钻钻板材或冲击钻钻墙的时候,有时也会叫家人用吸尘器帮忙吸,干干净净的,不用事后打扫卫生。

网友:
我最开始买小台锯来,确实没考虑防尘的问题,但锯的时候发现灰尘满天飞,所以我是在卫生间全裸进行操作的,但是也戴了口罩,最后洗个澡,连卫生间一起洗就完事,但冬天就不行,所以才做了这个防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