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做6p3并联推挽

楼主(2021-03-11):
第一次做的6p3p并联推挽太丑了。
机壳太薄被牛压得有点变形。
于是找到3mm铝板自己扣了一个。主电路变化不大,整流舍弃二极管改用两只5z3,5v单独牛供电。红电86输出牛淘汰改用EI96*50,z11片,四夹三绕法,初级2700t0.27线,3.5k,次级0.56三组并联。多绕了一组8欧监听或者UV表用。买了最便宜的灌封壳煮了蜡灌封。管子适当淘换了一些成色状态好的,在220v供电时屏压394v,阴极38ma。听感比上次提升明显。
做工仍旧业余的业余,但机壳自己造的,牛自己养的,元件70%地摊上的,享受了制作工程,因为年前年后太闲的没事干了,哈哈

楼主:
忘记了一个笑话,制壳开孔时由于是从背面划线,结果男左女右了,牛跑到了右边,管子到了左边,哈哈另类了

网友:
学习了,真漂亮做的。

网友A:
气势磅礴啊,这个大JJ为什么不上FU7或者更大功率的管子?

网友B:
看机箱是组装的,可以将面板翻个个就不另类了。双管并联推挽,厉害!

网友C:
做工厉害,这得多少6P3P才能配出2套管子啊

网友:
您真棒!向您学习!

网友:
6p3p太贵,还是6p1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厉害,这得多少6P3P才能配出2套管子啊

独立负偏压。无需配对,有条件参数差不多一致的管子当然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机箱是组装的,可以将面板翻个个就不另类了。双管并联推挽,厉害!

铝板购买时让卖家两边折了弯,开错孔所以只能男左女右。直角弯特价版买的,面板是拆了前面那个机子,加了抓手,3mm铝板460*330,高度86,用直角弯加固 不怎么板正,但比以前那个结实,也稍微工整些)。除了面板外铝板加直角弯螺丝抓手等花了一百七八,比买成品定制机箱省不少钱。自己玩外观将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板购买时让卖家两边折了弯,开错孔所以只能男左女右。直角弯特价版买的,面板是拆了前面那个机子,加了 ...

折边了就没办法了,用习惯了就不别扭了

网友:
这个厉害了,绕变压器、做机壳、焊线路、最后邀上三五好友一起赏机,趣味无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势磅礴啊,这个大JJ为什么不上FU7或者更大功率的管子?

没有大官,手里只有几只便宜的6p3/6p6/6v6,就地取材,做做玩玩。

网友D:
封灌变压器用的是哪一种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封灌变压器用的是哪一种材料?

用的工业石蜡黄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工业石蜡黄蜡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工厉害,这得多少6P3P才能配出2套管子啊

这个电路每只功率管都是用固定偏压的,对配对的要求不高的,全新管子就可以了。

网友:
真是高手,四级全直耦,管子的变更对参数影响比较大,佩服!!!

楼主:
旧板子拆下几个6n2j,闲的没事干,本想把6n4换成6n2试试,但6n4灯丝用了直流12v,所以就把倒相6n11换成6n2哪知道一下子中频提升明显,声音层次感也好过11,声音也感觉比11甜美许多。反复用同段音乐试6n2和11,最后6n2j替换下6n11。电路没有改动

网友:
看见层层垫纸的牛就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自己电子管收音机电源牛坏了,想学这门手艺,不知道老师收徒弟吗?

网友(2021-05-11):
大制作 啊..................................

网友:
最好用EL34做成两个单声道的

网友(2021-09-26):
做的很好 并管其实做好了声音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大师做的太好了,收藏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