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台达4856改可调高压的来了0-750v 0-5a 可调

楼主(2021-03-11):
可靠性没问题   精度不高    实用性很强    实际电压30-650v   0-5a   可调   功率2kw以内

网友A:
好像飞机上的仪表盘

网友:
楼主的设备。。。很棒!

楼主:
谢谢   这只是一小部分了  家里光电源就有30台左右了 就是没有高压的   就做了几台

网友:
你这个不开了研究所太屈才了。

网友:
机壳加工的不错

楼主:
谢谢  谢谢  38度混久了 就这样了 每年预算个3一5千收破烂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刚开始大了点  后面2台刚刚好  亚克板做的

网友:
壳子可以捷配打个钣金的,亚克力不显专业,像玩具
虽然用是一样的用

楼主:
亚克板容易加工   铁的不好加工   薄的太软  厚的太重   最好是铝  散热还好 就是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飞机上的仪表盘

开飞机的也爱矿

楼主:
这是家里面的图片   也只是一部分

网友:
对电源很有研究,佩服!

网友:
除了膜拜不知道该说啥了~~~楼主乃大牛耶~~~

网友:
楼主专业玩电源的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现在我把制作的过程  制作的难点   存在的不足   改进的方法  给大家简要的说明一下   网上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也算给想改造 制作 类似电源的朋友一个大概的参考    第一步   要对这种移相全桥电源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第2步    拆   把两个主变压器   谐振电感  前卫 二极管  全部拆掉   不能用了    然后测量两个主变压器 谐振电感  所有参数    第三步  根据所测 的原变压器的参数   重新制作变压器   我是用pq5050做的   当然也可以用其他的 再 测量新的变压器的参数   特别是Q 值    太小是不能用的  这里面电压和电流自己定好  我是1000V以下都能改  然后计算  谐振电感      第四步  计算环路   电压  电流  采样  因为原电源是低压大电流  改的是高压小电流   第五步  根据电压  电流计算输出电感      这里面都有一个反复的过程  第六步    制作电路板   然后安装调试

楼主:
对维修工作者是很有用的  玩胆机也可以用  比如说论坛上常见的明纬电源炸机了   修好了  需要测试一下   不可能直接上220吧   风险太大了吧   也危险   就可以用这可调电源串个电感从0电压小电流 慢慢往上调    可以    避免由于没修好   导致二次炸机的风险

网友(2021-04-11):
楼主有没有做好的套件,有意可以割让一套吗

网友(2022-10-19):
学习,这个电压够高的。

网友B:
强人,正找个直流180-220的电源,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
厉害,专业研究电源的

网友:
实用性很强 啊

网友(2023-01-02):
引用 网友B:
强人,正找个直流180-220的电源,有没有推荐的

有个直流0到220可调的500瓦够用吗?

网友(2023-03-22):
引用 楼主:
这是家里面的图片   也只是一部分

家里这么多可调, 电源,示波器,  这是工作室搞研究哇,

网友:
电源发烧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