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摩托车灯泡做电子二极管

楼主(2021-03-11):
无线电59年第一期32页介绍了用废灯泡做电子二极管的方案。这些灯泡里面有两组灯丝,如果一组灯丝烧断了,就可以利用好的那组灯丝做阴极,烧断那组灯丝的一个引脚做阳极。杂志上是说这个来做整流。我感觉整流是比较吃力的,但是检波倒是应该比较适用。而且毕竟能亮的一组灯丝还是一个相当靠谱的电灯,也没完全浪费了点灯丝的电能。
回到检波应用。由于阳极,也就是断了灯丝的那个引脚和阴极直接的距离比较远,面积比较小,所以分布电容很小,检波效率应该还不错,毕竟检波的负载电流比整流低多了。
目前,交流小7脚和9脚管里面没有5极,二极管选项,大八角管里面有6b8,直流管里面有1b2。如果想做一个小北京那种程式,中放来复低放的电路,就需要用晶体二极管。这显然是不够复古的。所以,这里用灯泡二极管来做检波,可以正好弥补这一遗憾,做成5,60年代能用的电路。
一般摩托车灯泡电压是12伏,也许在6.3伏上电压就够检波的电子发射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
双丝灯泡的灯丝功率都不小。

楼主:
有小灯丝是5w的那种。如果身边有修摩托的朋友,应该能找到免费的。淘宝买的话也不贵。

网友:
有思路该试试看

网友:
2000年时我也曾这样想过,但没有试过。因为没有元件

网友:
灯丝耗电大,灯丝柱面积太少,效率会很低,现在二手电子管也不贵,没必要费这事

网友A:
刹车灯泡和夜灯一体的应该符合你要求,功率不大,真空度也可以的。

网友B: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样做可以理解……

网友C:
有一种汽车灯泡是带金属反光板的,这个反光板面积大,做阳极应该效果稍好,但是貌似这个反光板是公共极,做不了阳极,而且灯丝的功率太大了,做做样子还行,真要天天用的话恐怕不太合适

带反光板的汽车灯泡

带反光板的汽车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灯泡和夜灯一体的应该符合你要求,功率不大,真空度也可以的。

对,这种灯泡小功率的是5w。还有卖6v的,原来老式摩托车用的,小功率是3w

楼主:
不过我突然发现真正的问题在交流声。如果交流点灯丝,灯丝个点电位有6v的电位差,这样会叠加到检波电压上,影响检波工作。整流到没有什么问题,毕竟整流电压远大于灯丝。

楼主:
如果直流电灯,这么大的电流也没地方出。

楼主:
又想到原来有人讨论用1z11做检波,说效果不好,估计也是交流点灯丝产生的问题。1z11是直热灯丝。

楼主:
对,那个屏极接到公共端。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这种灯泡是卤素灯,里面充了高压的惰性气体,所以不适合做电子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样做可以理解……

对,就是这篇文章,惊讶于那个年代的灯丝是2.5伏的。估计车上就只有一个铅蓄电池。这么低的电压电启动也没戏了,都是手摇启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篇文章,惊讶于那个年代的灯丝是2.5伏的。估计车上就只有一个铅蓄电池。这么低的电压电启动也 ...

2.5伏的可能性不大,作者只是使用2.5V供电而已吧?

网友:
59年的杂志,你还有,这本书的纸张还能用手摸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汽车灯泡是带金属反光板的,这个反光板面积大,做阳极应该效果稍好,但是貌似这个反光板是公共极,做 ...

这是大灯灯泡,最小50/60w远近光,有些90/100w,常见的12v,这个电流来折腾只能哈哈哈了,蛋疼之意!寓意之外无非加热后有电子逸出。那么用氧化铜不也比这个整流简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大灯灯泡,最小50/60w远近光,有些90/100w,常见的12v,这个电流来折腾只能哈哈哈了,蛋疼之意!

不过这个灯泡发光也还是有价值的。
感觉像钍钨灯丝那种,就是805之类的管子,灯丝非常亮,如果屏极做成网状,光能发出来,也还是挺好的,当个台灯了。

网友E:
物资匮乏时期有些做法现在不可思议。这是1955年《无线电》杂志上的一则经验:

网友F:
就怕现代的灯泡高级了,都是充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个好的,再想办法烧掉一组灯丝,这样就复古ok了

这种灯泡摩托车和汽车修理部有很多扔的。很多刹车灯和尾灯用这个灯泡,断了一根灯丝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怕现代的灯泡高级了,都是充气的。

对,三个大气压的氩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物资匮乏时期有些做法现在不可思议。这是1955年《无线电》杂志上的一则经验:

当时的人们确实是很有创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大灯灯泡,最小50/60w远近光,有些90/100w,常见的12v,这个电流来折腾只能哈哈哈了,蛋疼之意!寓 ...

氧化铜就是不稳定,不怕烦经常调可以。
推荐的灯泡是摩托车和汽车刹车和尾灯,大功率的是刹车灯。十几瓦,尾灯是5W。
还有老式摩托车用的,6V,尾灯只有3W。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伏的可能性不大,作者只是使用2.5V供电而已吧?

如果是6V或者12V灯泡,2.5V温度是很低的。钨丝只有在白炽状态才有足够的发射电子能力。

网友:
出于怀旧利废目的的不妨一试

网友:
在哪个物资匮乏而且贫穷的年代,利用废灯泡还有点可取之处。
今天物资极大丰富,这种低效率的东西就没什么意义了。
贫穷的时候,省钱是第一位的。现在效率和质量已经是第一位了,钱已经是次要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复古的话6H2不香吗,非要用灯泡检波?楼主是有多穷?

关键是用尽可能少的灯数来做收音机。整流和检波管以前都算收音机的灯数。现在当然电子管便宜了,但是当年价格肯定是远高于灯泡的。

网友I:
2.5伏电压给灯丝供电,试问灯丝能娩出电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2.5伏电压给灯丝供电,试问灯丝能娩出电子吗?

如果是2.5伏灯泡,可以。如果不是,很难。
看过两个自制电子管的。用的都是钨丝。管子工作的时候都是非常亮的。有一个明确用的是1kw碘钨灯的钨丝截出来的。考虑到交流加热的话,灯丝电压越低越好。不是氧化物阴极红红的感觉。但是目前双丝灯泡能找到的最小的电压是6伏,功率3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物资匮乏时期有些做法现在不可思议。这是1955年《无线电》杂志上的一则经验:

确实如您所说当年物资匮乏的时候什么都舍不得扔,什么材料都能想办法DIY,我记得《无线电》上还介绍过用火烤的办法恢复6E1的亮度,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网友:
无论整流和检波,效率都非常的低下,基本不能用,。

网友J:
钦佩有折腾想法的而且能折腾成功的朋友。因为我也喜欢这么干

网友K:
纯钨丝发射效率很感人,而且要达到发射电子的状态,温度和亮度估计你无法忍受,早期直热电子管用的也是碳化钍钨阴极,不是纯钨

楼主:
引用 网友J:
钦佩有折腾想法的而且能折腾成功的朋友。因为我也喜欢这么干

对,要设想在那个年代的条件。
现在当然根本不在乎增益了,一个集成电路有多少亿晶体管,模拟集成电路都成玩剩下的东西了。
就像贝爷去探险,难道他吃多了撑的?为啥要钻木取火?
在挑战不可能的过程中寻找乐趣罢了。
而且,有时候这些过程还真能产生有价值的东西,谁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纯钨丝发射效率很感人,而且要达到发射电子的状态,温度和亮度估计你无法忍受,早期直热电子管用的也是碳化 ...

对,所以还是检波更靠谱一点。
不过钨丝的好处是还是有点当灯泡的效果,毕竟白炽灯还是有人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所以还是检波更靠谱一点。
不过钨丝的好处是还是有点当灯泡的效果,毕竟白炽灯还是有人在用。

用这个装机,亮瞎眼啊

网友:
手上有这种断一组灯丝灯泡的坛友,可加热一组好灯丝,用玩具表的毫伏档测测有微伏的DCV吗?
有:或许有戏
无:那就熄火

网友:
那个大灯图是H4卤素灯,充惰气的,小车常用刹车双光灯高低脚的(1157)为5W、21W,似乎只是真空的,得闲试试。

网友:
这些都是发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