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z11的应用

楼主(2021-03-12):
1z11是一个高反压整流二极管。在常规场合的应用有两个,在这里讨论。
第一是整流。它能出的电流很小。但是有一些特殊场合还是可以用用的。第一是小的直热电子管,比如1a2,1k2,或者1b2。这些管子的阳极和帘栅极电流大概是2ma,1z11是能供应的。而且管压降也还可以。这些管子的乙电如果串联供应,一个1z11可以给n个电子管供电。但是,2p2比较困难。所以最后还是用耳机收听更现实。还有一点是串联供电每个电子管要一个独立灯丝供电,一节镍氢电池到也合用。还有一些场合是高内阻三极管电压放大,或者五极管工作在很低的帘栅极电压下,这时候的阳极电流很小,跨导也很小,但是由于阳极负载电阻很大,这些电路有很高的电压增益。由于下一级电子管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很高,这些电压增益是非常有价值的。通常,由于乙电电压的限制,为了使用很大的阳极电阻,电流很小,管子的阳极电压也很低。严重限制了这些放大器的动态范围,而且在低电流状态下工作的电子管跨导也很低。如果用1z11做一个高压电源,专门给这些电路供电,就能大幅度改善这些电子管的工作状态,能进一步提高这类电路的电压增益,五极管的电压增益能高达500倍,接近60db。

网友:
     楼主是卖电子管的么,推销没人用的1Z11  国产电子管命名(GB1956-80)规定检波等二极管用*D*第四位外形(如P普通玻璃管,拇指管无)来表示。用Z表示整流管如6Z4等,1Z11是高反压脉冲整流管用通常用于于电视机高压行脉冲整流。灯丝1.2v 200mA取自行输出脉冲变压器,你看看检波6H2,6G2(小屏)*D*P等屏极,在看看1Z11的圆筒屏,本来信号机不高,它在衰减,与引进噪声,涉及信噪比以及检波效率问题。它是不宜做检波的。
     只能做整流输出300μA(屏极表面积)只是半波整流,可以变通使用。

网友:
我觉得5分钱一个的1N4007给直流管B+整流供电要比1Z11强百倍。
如果要推销1Z11,那些做假胆机功放的倒是可以拿来骗人,废物利用,成本低廉。

楼主:
第二个应用是检波。1z11的正向内阻大概是15k左右,如果给矿石机检波,效果当然不好,因为耳机内阻大概是2k。但是在收音机电路检波,后级的内阻是470k,远大于1z11的内阻,所以检波效率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这里面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灯丝供电,如果用交流供电,交流电压叠加在检波信号上,会有交流声干扰。但是如果用直流点灯丝,成本太高,又得不偿失了。

网友:
5毛一个的打火机出现以后,淘汰了传统流行的火镰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个应用是检波。1z11的正向内阻大概是15k左右,如果给矿石机检波,效果当然不好,因为耳机内阻大概是2k ...

给个应用图,这个产品是哪个时期的产品。

网友:
六十年代,国产老电子管黑白电视机高压整流都用1Z11,例如北京825-2电子管电视机。

网友:
用做捡波可以,就是内阻太高。

网友:
1Z11整流电流只有区区300微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个应用图,这个产品是哪个时期的产品。

    国产1Z11型电子管是一个直热式高压二极整流管。其主要用途是在电视接收机中,作行扫描回程脉冲电压的整流。因为在电视机里,一般显像管的最后一个加速电极(即第二阳极)需要有12—14千伏的高压才能使荧光屏获得足够的亮度,但是由于电子束的电流只有100微安左右,消耗功率不大于1.5瓦,因而整个整流器的结构可以做得非常小巧,特别是利用行扫描回程所感应的十几千伏脉冲高压作为整流器的高压电流,更是一个巧妙和简便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对整流管要求具有特别高的反峰电压,较大的脉冲放射电流以及很小的灯丝加热功率等等技术性能。
    1Z11型电子管的特性数掘如下:
      灯丝电压         1.2伏;
      灯丝电流         200毫安;
      阳极电压         100伏;
      阳极电流         不小于4毫安。
      极限运用数指:
      *最大反毕电压     20千伏;
      最大峰值电流     2毫安;
      最大输出电流     0.3毫安。
      *阳极正脉冲峰值电压       14千伏;
      *阳极负脉冲峰值电压      3.5千伏;
      阳极反峰电压            17.5千伏;
      直流输出电压              14千伏;
      直流输出电流             100微安。
     此外,由于该管的工作电压特别高,与它有关的另件必需有良好的绝缘性能;而且虽然该管有三个管针是不接电极的(第2、第3和第6管针),但除非作为附加电阻的支持架,不得作为接地或其他用途,加以注意。*在625行,25帧的扫描系统里,脉冲持续时间不得超过12微秒。
图中0.3应该是0.3mA、

楼主:
1z11原来是在电视机行逆程做整流,要知道行逆程的占空比是非常小的。比如影响它的工作效率,如果用在普通的整流场合,电流应该能高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1z11原来是在电视机行逆程做整流,要知道行逆程的占空比是非常小的。比如影响它的工作效率,如果用在普通的 ...

这个参数不是脉冲的,普通整流的数值。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150v交流,做半波整流,100k负载电阻,输出电压144伏,滤波电容2.2微法。电流约1.5mA。

网友:
灯丝电流200mA看似不大,但是直流电子管收音机整机的灯丝电流,也就在200mA以内。你一个管子就吃掉了。

楼主:
补充一点,上面实验用的是50hz交流加热灯丝。

网友:
这个管子没有一点用处,留着收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