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经验

楼主(2021-03-12):
大家都常搞维修,多次拆装软导线易从端头焊接处断开,线多时造成不易查找。我多年用一办法,将剪下无用的电阻电容引线,插入软线内几毫米再焊接,导线就不易断了,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也就是说软线里面夹上一根硬线就不容易断了,对吧?貌似是个好经验。

网友:
这个相当于输电线里面的那根钢丝了,加强筋。

网友:
        这个经验可以一试。

网友:
软导线本来就比较细,如何插的进

网友:
不错的思路,有时有用(细线不好插入,粗线引脚太细),谢谢分享

日本医用内窥镜电缆插针引线是反楼主的思路焊接

网友:
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
经常有这样的烦恼,楼主真是有心人,谢谢分享

网友:
好经验,好办法。顶赞!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线头上锡,然后用热缩管套上

网友:
一般用圆形的金属线管,压紧。

网友(2021-05-22):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线头上锡,然后用热缩管套上

1.用硅胶线,焊了不容易断。。。

2.上锡,套热缩管,再留头焊。

网友(2021-06-21):
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2021-07-21):
小经验解决大问题。

网友(2021-10-13):
这个办法好!

网友(2022-01-25):
确实是经常遇到的问题,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最好是用电话线里面的铜线【街外的那种】最好,粗细适中。耐折、

网友(2022-05-11):
经常活动处如果再次折断就很难发现了

网友:
好的提示,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