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有国产大八脚电子管收音机的电路图吗?

楼主(2021-03-12):
国产 大八脚电子管收音机存世量较少,此类机的电路图也不多。哪位师傅有国产大八脚电子管成品收音机的电路图,请求发在论坛里,让喜欢大八脚电子管的朋友们学习一下,
预先谢谢🙏!

网友A:
        国产大八脚电子管收音机的电路图很多啊,你要是提出一种型号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大八脚电子管收音机的电路图很多啊,你要是提出一种型号就好办了。

谢谢关注!五灯机——七灯机的电路图。收音机任何型号都可以,线路应该是大同小异的。

网友:
主要是变频管不同,6A7和6K8两种。国产的连6K8都很少。

网友:
一般是6SA7变频,跟6A2一样。
小北京是6B8中放来复低放。
后面的功放可以用6V6
整流用5Y3(5Z2)
标准的中放是6SK7
检波低放是6G2P(6SQ7)

网友B:
目前有两个大八脚管性价比比较高。
一个是6J4P
另一个是6P9P
这两个都有做中放来复低放的潜力。价格都挺低的。

网友:
南京红星504收音机电路:
带高放的六灯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
波罗的海七灯收音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有两个大八脚管性价比比较高。
一个是6J4P
另一个是6P9P

这两个管子都不适宜做中放,因为中放管加自动增益控制的话,必须用遥截止五极管。

楼主:
十分感谢上面多位老师的指导和图纸资料!我已经把图纸全部保存了,慢慢学习。有机会diy一台大八脚电子管收音机。
感谢矿坛,可以学到好多知识。
向各位老师致谢!

网友:
老的天线线圈也有K型的系列,怎么大8角有没有类似6U1的变频管呢?

网友C:
大八脚三、六极变频管有6K8、6K8G等,三、七极变频管有6J8G。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八脚三、六极变频管有6K8、6K8G等,三、七极变频管有6J8G。

谢白版,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白版,受教了

今天很长时间不能上传图片,刚发现可以了,现在补上6K8G三、六极管变频收音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很长时间不能上传图片,刚发现可以了,现在补上6K8G三、六极管变频收音机电路:

谢版主 图已收藏备用

网友E:
白版的电路图资料咋这么多,特别是一些不常见的机型资料,不知是哪里搞到的。

网友:
论坛多一些白版这样的良师益友,大家进步就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白版的电路图资料咋这么多,特别是一些不常见的机型资料,不知是哪里搞到的。

有一本《电子管收音机电子管录音机电路图大全》论坛上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本《电子管收音机电子管录音机电路图大全》论坛上可以下载。

哦,原来如此,我赶快找个资源下载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