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关于岩崎7810示波器的问题

楼主(2021-03-13):
最近入了一台7810示波器,到货后发现Y轴无法调节:转动各通道的Y方向调节旋钮,屏幕波形无任何细微变化;X方向位移可调节。屏幕只显示一道亮线。测量自带校准信号示波器显示如下。
请问各位老师,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或者说是哪块板子呢?|ू・ω・` )

网友:
用外输入信号试试,如果没有波形,那就是Y放大器坏了。要么退货,要么查一下Y系统,看是哪级的问题。

网友:
如果2个通道都如此,基本可以确定是y轴放大电路的公共部分没有响应,也就是说,从电子开关至y轴偏转线圈这部分电路出问题。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的回复。外接信号源试了下,故障依旧。今早细看波形,发现接入校准信号时直线有一定的起伏,起伏情况与方波周期相同。调节垂直放大能看到起伏程度发生变化,但垂直位移旋钮仍然不可用。通道12的故障情况相同。
平时上课比较忙,准备找块好的Y放大板替换上去试下

接入1kHz,0.6V校准信号

接入1kHz,0.6V校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