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塑料外壳上有铁锈,怎么才能清洗干净?

楼主(2021-03-13):
收音机塑料外壳上有铁锈,怎么才能清洗干净?

网友:
洁厕灵试一下

网友:
用盐酸擦洗,清水清洗。

网友:
草酸擦,然后洗衣粉,最后清水

网友:
先NaOH,再HNO3,不行的话就无解了,渗进去了。

网友:
如果能确保使用安全的话,用硫酸清洗是不错的选择,最后用清水洗干净。.....

网友:
2000#水磨砂纸打磨,研磨机(牙膏)抛光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