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900与夏普800电路上的区别

楼主(2021-03-13):
夏普900电路板上比夏普800多3个电子元件(红圈处)
夏普800印版图上没有夏普900那3个元件(红圈处)
夏普800上没有夏普900那3个元件(红圈处)
夏普800上没有夏普900那3个元件(红圈处)....
夏普900机芯配夏普800音箱

夏普900电路板上比夏普800多3个电子元件(红圈处)

夏普900电路板上比夏普800多3个电子元件(红圈处)

夏普800印版图上没有夏普900那3个元件(红圈处)

夏普800印版图上没有夏普900那3个元件(红圈处)

夏普800上没有夏普900那3个元件(红圈处)

夏普800上没有夏普900那3个元件(红圈处)

夏普800上没有夏普900那3个元件(红圈处)....

夏普800上没有夏普900那3个元件(红圈处)....

夏普900机芯配夏普800音箱

夏普900机芯配夏普800音箱

网友(2021-04-15):
夏普GF-800国内的的假货比真货多   后盖做的很像的铭牌贴 电路板套件用的是80年代香港提供的电路 用日立的功放块 10W功率  缩水的电位器

网友(2021-03-15):
900在电路上和800比只是在功放输出上多加了个2200uF电容以及增加了机芯电机用12V的稳压电路(800的机芯电机是直接用15V的),也就是红圈内的电机用12V稳压电路,15V输入12V输出,可通过图纸对比就能找出这二点的不同。

网友:
工艺不错,总体差不多!
不太喜欢这样的造型,功能多。

网友:
这两款  接触过很多     电路没仔细 看过   学习了

网友:
看着乱七八糟的布局,一定山寨货无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三个原件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如果是提升性能,那就把三个原件加上不就上档次啦?

换个角度看三个电子元件
其中一个元件像三极管或可控硅,连接在功放电路中,将800的52W功率变成了900的90W功率,感觉是忽悠人的。

换个角度看三个电子元件

换个角度看三个电子元件

网友:
已经是过眼烟云了!无所谓了!
磁带都快绝迹了

网友:
玩收录机的还有不少人呢。怀旧

网友B:
夏普900日产的在国内很少。只出了一小部分,就被国内代工贴牌了。这就是国组机
夏普888这个型号就是国组机厂自己打的型号。日本没有这个原型机

这两个型号都是在夏普800机演变来的

网友C:
800音量电位器陶宝上是否有买。望各位仁兄提供一下网页,不胜感谢。

网友:
电路板怎么这么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0音量电位器陶宝上是否有买。望各位仁兄提供一下网页,不胜感谢。

直 滑 电 位 器

直 滑 电 位 器

直 滑 电 位 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夏普900日产的在国内很少。只出了一小部分,就被国内代工贴牌了。这就是国组机
夏普888这个型号就是国组机 ...

在日本是有GF888这个机器的,请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角度看三个电子元件
其中一个元件像三极管或可控硅,连接在功放电路中,将800的52W功率变成了900的9 ...

两块M51601 BTL 两声道加一起也没5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