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TA7358调感高频头

楼主(2021-03-13):
正在做一个凯歌车机高频头的高放部分加TA7358的调感高频头,如图2个拼装在一起效果应该超过原凯歌车机。7358的混频优于三极管,灵敏度能做到1uV以下。振荡回路电容为5-15p微调加8p电容,明天试机。

网友A:
把7358里的高放也用上吧

网友B:
也可以考虑TA7335,它多出的那个变容二极管,加个AF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7358里的高放也用上吧

7358高放输入阻抗太低会影响前级Q值,只有3联调感不够加不调谐高放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考虑TA7335,它多出的那个变容二极管,加个AFC啊

这就是个试验,成功后再用AN7254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验效果如何?
我手上也有7358

我这个7358可能是坏的电流才2mA

网友D:
老师能不能帮个忙?帮看一下这个电路,负电源接上一个7912,电路能不能正常工作?你现在做的7358+混频,灵敏度能不能做到0.75UV?你做的时侯能不能改成电调呢?用可变太占空间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6373&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能不能帮个忙?帮看一下这个电路,负电源接上一个7912,电路能不能正常工作?你现在做的7358+混频,灵 ...

电调高频头没有必要用双电源供电吧,功放正负电源是为了不同极性管子对称。我的7358是坏的,等买了AN7254再试。灵敏度可以达到0.75uV(单声道),达到这个灵敏度就是靠的调感,如改成电调最多1uV。

网友(2023-06-25):
引用 楼主:
电调高频头没有必要用双电源供电吧,功放正负电源是为了不同极性管子对称。我的7358是坏的,等买了AN7254 ...

有下文吗?后期有实际实验吗?我以前一直收藏一个前面带双删场效应管放大,并带自动增益控制的电路,印象中好像是AN7254(或者类似的,至少是AN的),留了多年也没有用,后来就删了,